[手机] 华为Mate20Pro无服务-CPU虚焊引起的故障维修

楼主(2023-12-10):
尴尬了,上回修的mate20pro没几天又无服务了,也许是因为重焊射频相关的几个芯片时CPU受热暂时好了

拿到手机后查看确实基带、串号又没了

拆下主板,准备直接开干CPU

上手术台

拆下三星运存(俗称上盖、暂存等)

拆下麒麟980 CPU

就拆CPU运存,得用到这几把手术刀

把CPU焊盘除胶拖平,并清洗干净备用

显微镜下来个特写

先处理运存,植上183度含银锡备用

再处理CPU植锡,用的是隔离钢网,所以植好锡的CPU有一些未上BGA锡球(GND脚)

准备焊接,来个合影

依次焊回CPU、运存

主板装机壳中初测下

开机进系统,基带串号都有了,不显示无服务了,显示无SIM卡

CPU上盖表面打上专用的散热硅脂

扣上屏蔽罩,CPU上面的部位再打上散热硅脂

装好主板护板无线充线圈

开机测试所有功能正常,完美修复!

这次共耗时5个多小时(主要是拍照更耗时),没有鸡腿吃了,因为属于返修(保修一个月的)
END

网友A:
版主,帮忙看看那台realme gt大师旗舰版手机吧,充电时会提示电池接触异常,我姑娘联系你的

网友:
也不知道机主怎么用mate20的,我的这个机子屏幕都被磕碰得都是小坑了,多亏当年买它时免费贴的膜,否则屏幕都得换好几个了。也没有无信号的事情。看来越爱惜越容易坏。

网友:
这个一般人玩不转

网友:
神秘的麒麟还能再战十年

网友B:
为何GND的锡球不植上???

网友:
我的6G 运存,128,除了识别不了卡,啥都有

网友:
很羡慕修手机的高手。

网友:
我是接受不了曲面屏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帮忙看看那台realme gt大师旗舰版手机吧,充电时会提示电池接触异常,我姑娘联系你的 ...

嗯,还在测试是否故障复现,目前还没复现出来,再等等

网友C:
华为手机有苹果那么详细的点位图等资料吗?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为何GND的锡球不植上???

同问

楼主:
引用 网友C:
华为手机有苹果那么详细的点位图等资料吗?

买,300左右一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为何GND的锡球不植上???

看图纸后你就会明白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看图纸后你就会明白的

我就问下:出厂的时候,这GND有没有锡球?

楼主:
去掉一部分连续的GND脚,减少焊接时易连锡短路问题

网友D:
我的直接是反复重启。。后来去hw售后。连带着升级256内存。。
上花粉上吐槽980虚焊。。。结果官方直接给售后那边打电话让处理这个事,
售后问我想怎么办??收了个升级内存的钱就算完了。。

再后来因为是曲面屏,用uv胶导致开机音量键全部坏掉,
买了个官方换电池,本想着借着换电池的名义让他们修下按键,
结果人说你不换我们也会给你修,开壳之后说按键没法修,
问我是自己备件还是他们调,果断选择自己买,
几天后到了去售后免费给维修好了。。。。。。。。。。
在等下一部华为了。。。。。哈哈哈...新机买不起是我的错。。。。。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的直接是反复重启。。后来去hw售后。连带着升级256内存。。
上花粉上吐槽980虚焊。。。结果官方直接给售 ...

羡慕有钱人买华为,我都买二手机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版主,帮忙看看那台realme gt大师旗舰版手机吧,充电时会提示电池接触异常,我姑娘联系你的 ...

你姑娘的OPPO手机刚修好了,准备今天寄给她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姑娘的OPPO手机刚修好了,准备今天寄给她

谢谢,以后手机有问题就找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