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WIFI6光猫,5g频段为何没有149以上的信道?

楼主(2023-12-10):
这个WIFI6光猫,5g频段为何没有149以上的信道?
今天来设置5g频段的信道,发现只有36-64,没有149-177,这是咋个回事?

就是这货。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24603&fromuid=833550

网友:
有没有 一种可能是固件限制了???我看你这个机器上面也没有带通滤波器,不会对信道进行过滤的说

网友A:
没有149以上的频段就不是5G

网友:
很多老的wifi5路由器都没有这些信道

网友B:
光猫自带wifi就是个笑话

网友:
光猫的wifi总是会有阉割的。

网友:
会不会是你用手机,那些路由器没有做好手机适配界面

网友:
同意楼上,你该换个浏览器

网友:
光猫带的路由器从来没开过。

网友:
用的浏览器还是APP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A:
没有149以上的频段就不是5G

36 40 44 48频段也属于5.8Ghz频率范围,为什么说不是5G呢?而且这个光猫一眼MT7975DN+MT7905DAN组合,双频AX1800,你怎么就自定义没有149频段就不是5G?日 澳版路由就不用149频段,那么他们路由也就不是5G路由咯?

网友:
把频宽改成80mhz看下

网友:
这个路由器配置还可以,应该是固件的问题

网友:
149 153 157 161 165属于5.8G频段,没有的就是路由器不支持

网友:
应该不会的,除非是定制。

网友(2024-11-27):
厂家阉割频段的意义是什么

网友:
引用 网友C:
36 40 44 48频段也属于5.8Ghz频率范围,为什么说不是5G呢?而且这个光猫一眼MT7975DN+MT7905DAN组合,双 ...

36 40 44 48是5.2G吧,

网友(2025-01-26):
引用 网友B:
光猫自带wifi就是个笑话

不,现在的光猫不可同日而语了,很多都是mt7916无线的,非常好用,信号很好

网友:
光猫应该是烽火hg6145 f3,联发科全家桶,无线信号杠杠的,甩高通,海思几条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