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汽车搭线,多少平线缆够用?

楼主(2023-12-10):
天气冷了,打算给配一根搭火线,一般多粗的电缆够用?

网友:
临时用一下,好像不用很粗的线,我拿过家装用的4平方线帮人搭电成功的

网友:
当然是越大越好了

网友:
看原电池亏得严重不严重,如果原车电池亏得底裤都没了要准备16平以上。
要是只是亏点,不严重4/6平方也能带起来。
我说的正常长度3—4米,长度长了平方数也要加起来

网友:
别光看平方数,线的质量也很关键,有的线10平方比不过2.5平方的

网友:
6平方起步吧

网友:
2.5米一根,6平方没问题,毕竟只通电几秒钟。稳妥起见,10平方起步。

网友:
4楼 基本正确

我以前经常拿铁丝也可以打着

网友:
估计跟要搭电启动的车有关吧,小排量应该电流小点4或6平方就行,如果大排量应该启动电流大,细小了压降大了,可能启动困难,又不是专业搭电,感觉搞个6平方的基本够用。

网友A:
搞搭火线,还不如搞一个6串法拉电容做强启,因为有了搭火线,还要有一辆车供电,有强启电源,随时都可以用,自用或者帮别人都方便。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搭火线,还不如搞一个6串法拉电容做强启,因为有了搭火线,还要有一辆车供电,有强启电源,随时都可以用 ...

电容现在翻倍的涨价,买不起买不起

网友B: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上次我的小车电池估计是断格了,只有10V,我是用我改装用摩托车用的2并4串的32650铁锂搭电打着火的。搭电线就是两条2.5平方的电线,单条长度1.5米多点。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说出来你可能不信,上次我的小车电池估计是断格了,只有10V,我是用我改装用摩托车用的2并4串的32650铁锂搭 ...

断格怎么还会有电压

网友:
引用 网友C:
断格怎么还会有电压

一格短路了?

网友:
如果一点电没了,小车10平方起步吧。
极限情况西藏,用晾衣架拉开也搭起来过,平方小了那就多充一会电在启动、

网友:
是断路 一组里面断开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断格怎么还会有电压

不知道,前一天还好好的,跑了好几十公里。停一天后打不着火了,万用表一测只有10V多点,再跑一圈回来,停车就回到10V多点。网上说这种情况是有一格坏了,叫断格。然后用超级电容试了,自己一个人,刚才夹好夹子冲回车里就已经电容没电了。
后来看到网上卖的成品超级电容启动宝,有延时启动电路,足够时间回到驾驶室拧锁匙。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知道,前一天还好好的,跑了好几十公里。停一天后打不着火了,万用表一测只有10V多点,再跑一圈回来, ...

你的超级电容太小了吧?我的3000F的电容6串,我车的电瓶电压掉到8V以下了,超级电容加上去再去启动,都没有问题。如果是那种6串350F的超级电容,可能抗不多久。

网友:
买搭电线,还需要找其他车帮忙。
不如直接买一个或者DIY一个应急启动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