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半拆HAPPY牌老风扇并请教各路英雄

楼主(2023-12-10):
     家中有一台前辈送的老风扇,已经丢一边吃灰几个月,知道哪里故障但一直没认真拆开过,今早看见沙发角落的老风扇忍不住就再次拿起来拆修,其实此扇拿回来我已经拆开看过,一开始以为是电容失容而已,就重新买了电容回来更换,当时也没仔细检测电机,更换电容后依旧不转就肯定电机已坏,,没有拆旧风扇电机的经验。。前后都拆过,轴承连接扇叶的地方无法顺利拆卸,研究了一会,轴盖似乎与后面的三个螺丝有关系,但螺丝刀无法从中间伸进去拧,真不懂以前的师傅是怎么把轴承安上去的,试过用点力拉转轴,感觉到前面有卡住的声音,怀疑轴中间有横栓卡死。 即使用90度弯柄螺丝刀伸进去拧也不好拧。三个螺丝有防锈漆非常紧凑。。请教各路英雄,这种旧风扇电机是怎样拆卸的了。。。

网友A:
这种风扇一般都是从扇叶头那个轴心帽下手,那个应该是反向螺丝,扭开后,扇叶就取下来了

网友B:
你不会先把扇叶拆下来再拆那三个螺丝?

网友:
扇叶前面那个亮帽应该可以拧开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种风扇一般都是从扇叶头那个轴心帽下手,那个应该是反向螺丝,扭开后,扇叶就取下来了 ...

左右试过不行,帽扣用除锈剂喷一圈,纹丝不动,怀疑这帽扣是否跟后面一体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你不会先把扇叶拆下来再拆那三个螺丝?

一开始我也看过,那三个螺丝跟轴盖没有关系,扇叶呢是用铆钉铆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看过,那三个螺丝跟轴盖没有关系,扇叶呢是用铆钉铆接的。

就跟普通风扇一样,那个亮帽子顺时针用力拧啊,拧不开就是力量还不够大,它的方向跟我们正常的螺丝是反着来的

网友:
这个老物件值钱呀

楼主:
引用 网友B:
就跟普通风扇一样,那个亮帽子顺时针用力拧啊,拧不开就是力量还不够大,它的方向跟我们正常的螺丝是反着 ...

有道理,我再研究了一下,三个螺丝应该跟轴盖没有关系,是铆钉再加那三个螺丝拧紧扇叶,关键还是那个轴盖那里。任我天生神力,左右拧,用除锈剂喷了再焖一会,用布包住再逆时针拧,始终纹丝不动。。

网友B:
引用 楼主:
一开始我也看过,那三个螺丝跟轴盖没有关系,扇叶呢是用铆钉铆接的。

还有一种是在侧面有一个螺丝卡住的,你转一圈看看轴的侧面有没有这样的螺丝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道理,我再研究了一下,三个螺丝应该跟轴盖没有关系,是铆钉再加那三个螺丝拧紧扇叶,关键还是那个轴盖 ...

除非老风扇和现在的风扇设计不同,否则都是拧轴盖取下扇叶
我每年都会拆装一次风扇的,夏天过后都要拆掉风扇装箱子里好收起来

网友:
风扇轴套上有个横向的顶丝,在风扇后边,拧下即可退下风扇叶总成。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还有一种是在侧面有一个螺丝卡住的,你转一圈看看轴的侧面有没有这样的螺丝
https://img.mydigit.cn/forum ...

猪兄每次都能给到关键的点子,不管行不行,先谢啦

楼主:
我开始没料到,光看着白色的轴盖,可能呢关键点在后面绿色的后盖才能拧开,尽管也是非常紧,已经喷了除锈剂焖,有结果再跟大家反馈。感谢大家

网友:
应该只是 底座上的 琴键开关 氧化或者松了。在开关的 引脚上就能测到各绕组的通断,那时候的东西应该还未用到 温度保险丝

网友:
家里也有一台台式的。很重,没遇到合适的想卖了。放地下室好多年了。期间测试过风速很大。

网友:
爷爷辈分的老物件了,感谢拆解,满满的回忆啊

网友:
也有一台一样的呢!拆过,好像风扇叶片轴上有个螺丝销钉拧下来才行……

网友:
风扇叶片前面亮晶晶的是装饰件,根本不需要拆,叶片后面轴套上有一个定位螺丝的,拆了就可以把叶片整个取下来了。不能用拆现在偷工减料风扇的方法去拆这种可以用几十年的老产品。这种老风扇电容很少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