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mp3播放器奇怪故障

楼主(2023-12-10):
小汽车没有U盘播放功能。带了一个早期的mp3播放器。就是插卡通过喇叭播放里边的音乐,而且能连续播放(看起来功能很低档,正好使用)

发现一个奇怪问题,u盘考入一些,本来都能播放。放完从头来,好久不用了,甚至电池都不好用了,但充满还行。可是再用发现很多不可理解的

次要的:第一次使用,播放正常。但全部放完就停止了(以前是继续循环)。这个不是关键,关键是下边的:

主要的不理解:
1、嫌里边的歌曲多,复制出来放电脑,U盘全部删掉,把喜欢的几首放入。再次播放,结果新复制的只有邓丽君这个叹十声能播,其他都不能(重新复制之前都能),而且还有四五首已经删掉的继续播放。
2、临终孟再平时m4a格式,原来能放,现在不能了。当然也不排除别的原因,毕竟新复制的大多数都不能放了。把u盘插其他电脑上,试验都能播放。当然被删掉的看不到自然不能播(问题是mp3播放器偏偏能)
3、同前边一样,播放完那4首就关机,再次打开还能播放原来的四首,看来还有电,就是只能播放他认可的那四首。

这是播放器问题还是u盘问题?当然u盘可能有点小毛病,也可能播放器有点小

怎么发不出去?图片也不让上传?

网友:
已经删掉的继续播放,有点奇怪

网友A:
"U盘全部删掉"没有格式化?
可以换个U盘试试mp3播放器有没有问题
建议重新整理一下文字吧......

网友:
早期的解码芯片性能差,不支持高码率,是不是因为这个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A:
"U盘全部删掉"没有格式化?
可以换个U盘试试mp3播放器有没有问题
建议重新整理一下文字吧...... ...

换u盘没问题,但没实验过删掉的能播问题。文字不编辑了,发好多次才能发出去,编辑万一没有了。好在占空间不大

网友A:
引用 楼主:
换u盘没问题,但没实验过删掉的能播问题。文字不编辑了,发好多次才能发出去,编辑万一没有了。好在占空 ...

换u盘没问题那就是原来U盘的问题了,本来U盘就都是黑片,在车上用,温度经常会很高,U盘出现坏块的几率增加,我前不久就坏了一个,量产后又好用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换u盘没问题那就是原来U盘的问题了,本来U盘就都是黑片,在车上用,温度经常会很高,U盘出现坏块的几率增 ...

晚上打开电脑格式化试试。

网友:
格式化试试看,还有就是会不会是芯片老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