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一个VIDVIE充电器无法正常工作的故障

楼主(2023-12-10):
一个手机充电器,两路设计,辅路是传统5v输出,零件齐全,但买来就缺主芯片,所以无法工作,主路是qc3快充设计,不缺件。

故障现象是输出指示灯间断闪烁,比较明显的电源保护故障。
该部分电源采用PR6244e芯片,监测2脚供电端,电压在8-14v循环,证明电源确实保护了。
首先取掉输出协议芯片,结果烙铁取下时干碎了。取下后,检查故障依旧。
检测次级整流输出短路了,这时脑壳也短路了,判断为贴片整流二极管损坏,因为没有热风枪,用烙铁取时把二极管弄烂了,结果拆掉后检测线路依然短路。

这时才意识到,二极管击穿不会造成电路短路,输出短路应该是和变压器输出并联的元件损坏才能出现。

当时就是觉得固态滤波电容一般不会坏,结果搞了个乌龙,手边没有贴片二极管,只能找辅路的整流二极管拆过来,主路原来是SB10100,辅路是SB1045,勉强能用,不管了。另外找了个电容换上。确实是电容击穿短路了。
上电测试输出还是保护,我就知道没那么简单,检测电源保护瞬间时光耦没有供电,检查发现光耦供电输入线路断线,刮开线路板接上,电源恢复正常工作。

图片是修好后的照片

网友:
能找到毛病就是高手

网友:
维修就这样不断在试错中成长,俗话说得好失败是成功之母,千真万确。

网友:
过程很曲折

网友:
板子腐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