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这个米沃奇锂电钻故障是怎么回事

楼主(2023-12-10):
有一块米沃奇18V的锂电钻,最近开始刚插上电池能正常使用,放在一边几分钟后,再拿起来,启动无反应,重新拔出插入电池后又正常使用。。周而复始。  用了两块电池都是这样,同样的电池用在别的米沃奇机器上一切正常,初步排除了电池问题,那么,机器上哪个问题会导致这种情况?有人指导下吗?谢谢。

网友:
期待高手指点

网友:
这种高级货,主控保护吧。。    毕竟无刷主控比有刷事多是肯定的。。

网友:
应该是主控问题

网友:
换主控换主控换主控

网友:
主控比机器贵

网友:
米沃奇的电池保护板都比较烦

网友(2024-01-21):
还是有刷的简单,这个八成主控不好了。

网友:
一直用有刷的无刷的玩过一次不行直接送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