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照明] 拆修个战损版数码之家魅色C8手电,更换Q5灯珠能否再战10年

楼主(2023-12-14):
这两支手电买了10年+了,翻了翻老站,应该是2011年入手的,老坛友应该都认识,当时买了好几支,留下2支放老家给爸妈用。偶尔维护一下,如今已是战斗成色。
仔细看,其实是两个版本。
12年前买回来是这样

看看这磨损

魅色C8

这一支不亮了

拧下反光杯一看,灯珠直接碎了,果冻掉了。

基板特写,Q5这种陶瓷基板的灯珠面积真不小。

硅脂早已干了,跟石膏一样

翻翻库存,有几颗Q5

挑出一颗4金线的

还有一颗三金线的我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应该不是正版

铁板烧

新灯珠贴上,上电没问题。

安装试试,亮了

3W的亮度应付村里场景足以

桶子里的三星2600,服役也得10年了。
测个容量,经过10年摧残还有1800+容量,还是不错的。

标记一下容量,继续用,看能不能再用个10年。

网友:
真都过的橙色

网友A:
这个灯珠我还有几十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灯珠我还有几十个

这灯珠太老了,当年算是先进,如今很多国产灯珠都能达到甚至超过它的光效。

网友:
战斗成色,做工不错!

网友B:
这得天天在战场上用啊!

网友:
刚从巴勒斯坦回来?

网友C:
真耐用!村里都有ebd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得天天在战场上用啊!

哈哈,回归工具属性,重度使用,10年,都带包浆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真耐用!村里都有ebd

感觉手电就应该在村里才能发挥最大作用,回归工具属性,上网一看人手一个sst40,结果都是用来照墙

网友:
这个磨损程度有些厉害

网友D:
我也有个,也是手握部分泛白了,只是比你的轻,后来也用了改了驱动的铝管t6手电,但是不小心摔一下就会从筒身脖子处断裂,现在常用的是316不锈钢管做的全金属t6手电,虽说不能换电池但是没有抖一下就换挡的问题,而且是type-c充电铜板导热到外壳,高亮开十分钟灯头很烫手说明热量都导出来了,还专门改低了功率了

网友:
确实是战斗成色。

网友E:
大部分手电的电池触点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手电的电池触点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正极弹簧换好的,负极铜柱一般不会接触不良,负极开关接触不良的时候拆开清理清理

楼主:
引用 网友D:
我也有个,也是手握部分泛白了,只是比你的轻,后来也用了改了驱动的铝管t6手电,但是不小心摔一下就会从筒 ...

我也有不锈钢的小直,不锈钢手感确实好,但是不锈钢的导热性能比铝合金差太远了,降功率是对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大部分手电的电池触点都有接触不良的现象你们是怎么解决的呢?

打磨好涂点凡士林,或者硅脂

网友:
这电池好像没有保护板,裸身的?

网友:
手电筒天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