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小牛G040充电器拆解维修(niu DZL481201)

楼主(2023-12-10):
下雨天在车棚充电,也没怎么淋雨,第二天就插电充不上电了,怎么试都不行,没办法在拼DD又买了一个通用锂电充电器的用着还行,没事就把原装的充电器拆了。外壳是一次性的封装,拿小刀延边缝拉了30多分钟,暴力拆开,发现离输入端一颗电阻爆了,拆掉或短接都不能用,自己维修电路搞不定,看各大神有什么方案没,最好是简单替换原件,起死回生继续让它在发挥余热。

网友A:
这个电阻一烧,问题就比较大,场效应管、保险、开关电源芯片基本都会坏,有时整流桥都会坏。

网友:
别折腾了,输入端比较麻烦

网友:
这几乎就是废了,保险、二极管、检流电阻、MOS管、电源芯片应该都坏了,可能光耦也需要更换,工程有点大

网友:
这个电阻坏了,电路后面就不知道了,可能会损坏的很多

网友:
2楼大神说得对

网友:
想修好要慢慢学习,否则只能扔了

没淋雨自动炸鸡,一般是设计问题多,光修好估计也用不住,还得找到原因改进才能用的住

根据上面分析,维修价值很低~~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阻一烧,问题就比较大,场效应管、保险、开关电源芯片基本都会坏,有时整流桥都会坏。 ...

那就不搞了

楼主:
看来没必要折腾了,这充电器设计也有问题,只能暴力开拆,想着里面有多精密部件那,打开后跟其他充电器也差不多。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一般

网友:
小牛G040充电器

网友:
买个新的也不贵

网友:
先把电阻换了再说!

网友:
场效应管、电源芯片应该也烧了

网友:
没必要折腾了

网友:
充电器做工一般,不过里面没有灌胶也是蛮好的。

网友:
正面空荡荡    背面还行

质量一般

网友:
这做工真的太烂。。买了几个出口的锂电池充电器重约一公斤铝块子很大。。小牛这款充电器我也用。。。

网友:
这估计烧了一大片,还是别修了。

网友(2024-02-29):
电源管理芯片的型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