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时隔十余年,再次维修家里美的TH-657电饭锅,配件已难寻觅,感叹事间变化太快!

楼主(2023-12-10):
如题,此锅2013年3月曾修过,见此贴:国货,让我拿什么来爱你,惨烈现场,美的TH-657(型号:TH65E)电饭锅真的不美.

最近,媳妇报此锅又坏了,先是通电不久就跳闸,合闸再通电灯亮,但不加热了,于是再次拆修.不出所料,发热盘又烧变形了,同时也断路了.

楼主:
沙发,因为急用,只能在本地电子商店淘货,一翻寻找,只找到了一个类似的700W的发热盘,而且安装孔位还不对齐,倒是不贵,只有14元.和他们聊了几句,说现在只是制冷和洗衣机的配件还齐全点,其它的电器配件,都几乎不卖了,因为没有人修了,坏了都直接买新的了.看来家电维修这一行当,也会逐渐被社会所淘汰了.

拿回家后,又是角磨机,又是电钻,把锅底重新切割了个洞,同时又打了三个眼,终于把发热盘固定好了,把接触不良的跳闸开关处理一下,把温度保险更换,它愉快的开始工作了.这也就是自己的锅吧,换别人,真不值得修了,直接买新的了.

网友:
去买一个新的吧。

网友:
发热管的地方已裂开,发热盘已变形,这坏的有点惨烈。

网友:
这个差不多也该换了,跟着时代的脚步嘛

网友:
这么旧款的锅,确实不值得维修了~

网友:
不值得维修

网友:
技术没难度,配件已难觅。美的电饭锅通常5年后就没配件供应了。现在电饭锅很便宜,这种锅已经落后了,没必要再花时间折腾了。

网友:
楼主也是个很人----这东东老成这样,你还将其修复.

网友A:
发热管外面都破裂了,还是换一个电饭煲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发热管外面都破裂了,还是换一个电饭煲吧

发热盘已经整个换掉了.

网友:
这是温控失效了烧坏的么

网友:
这种老货不值得大修了

网友:
烧的很惨烈啊

网友:
确实该坏了,再不坏你让电饭煲的厂家怎么活

网友:
烧成这样了

网友:
不错,继续服役

网友:
新盘功率小了。另外旧内胆也变形了,得平锅(底

网友:
这锅起码十几年了吧

网友:
首先佩服楼主的执着。

但买个二手一样的不香吗,怕卫生,用自己的内锅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