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拆个TP-LINK 16加2POE交换机TL-SL1218MP

楼主(2023-12-10):
一个交换机用了几年,坏了,换新过后拆开看看

网友:
机柜里用的,电源上的散热片很大,做工也不错,感谢分享

网友:
大电容看起来有点鼓包了啊

网友:
电源看着很不错。修好了吗?

网友:
到底坏了什么?

楼主:
图片看完就应该知道坏了什么呀,看看之前拆的交换机和这个什么区别
https://www.mydigit.cn/thread-321940-1-1.html

网友:
从拆机图看,这个POE交换机还不错,该有的都有 …… 电源板老化,鼓包,这点问题对坛友来说都不是事了

网友:
带两耳朵,机架式的。

网友:
换2上电容试试,说不定就好了。。

网友:
便宜啊,小马拉大车,插满了就容易怀孕,

网友:
做工看着可以啊

网友:
电容怀孕待产

网友(2024-12-26):
这个有年头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