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像] 拆蓝牙耳机电池 不知道是什么型号

楼主(2023-12-10):
蓝牙耳机太久没用,电池饿死。
耳机原厂胶水打太多了,好难开
电吹风+撬片,吹了十几分钟,还好无损打开:

电池是圆形的,手头上暂时没有可替代的:

耳机电池线有点短:

还好,线没断:

装回去应该要用胶水了,有什么专用胶水吗?

这类电池是什么型号哦?

网友:
不知道这种耳机的电池好买不

网友:
这个电池好买的,标准尺寸。胶水用过9000的,感觉粘不牢

网友:
这个得用热风枪吹,
电池很好配,能拆开才是关键。

网友:
电池直接用5V电压激活一下,应该还能继续充电使用

网友:
锂电的就怕长时间不用,饿死,鼓包,都经常出现

网友:
应该是这种电池,上面有型号,自己看下尺寸对不对的上

网友:
这蓝牙耳机锂电池应该是1040  30mah,上马宝搜

网友A:
其实这个电池还可以用其他小一点的替换,老三老四老五他们几家貌似以前有卖,我记得八毛钱一个

网友:
测量一下直径和厚度。单位mm四位数

网友:
引用 网友A:
其实这个电池还可以用其他小一点的替换,老三老四老五他们几家貌似以前有卖,我记得八毛钱一个 ...

外挂18650也不是不行

网友A:
我觉得弄个铁塔的4850电池配个降压芯片,能用这个耳机全寿命周期

网友:
用卡尺测量一下直径和厚度

网友:
粘屏幕的T8000应该行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觉得弄个铁塔的4850电池配个降压芯片,能用这个耳机全寿命周期

耳机又不能大功率炸街。除了泡水回潮很难用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