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江西44岁三婚男跪求这款锂电池保护板如何改普通板子

楼主(2023-12-10):
在收破烂的地方已4元钱一斤的价格收了一个锂电池60伏20安的,重22斤。88元钱到手。回到家用铅酸电池的冲电器(已经改下了电压)发现冲不了电把里面的定位模块也拆了

拆开来发现冲不了电是里面的黑线通过几个场效应管开关断开。我直接把里面的黑线断接能冲上电。但是我认为这样不安全。请问下要怎么才能让冲电器通过这块保护板来冲电的??

网友A:
相信我,你换保护板得了,万一真的上门来,你说不清的,要去掉就得去彻底点,应该是跟那块信号的板子,跟这块保护板单片机通信的,不对劲就直接拒绝充电放电,只能换了

网友:
这电池包值得分析下.

网友:
是否值还有待考证

网友:
换板是最好的选择!不然,破解不容易,可以马云家搜搜

网友:
还有,站起来说话

网友:
说得非常正确,动不动就跪下,不合适。

网友:
这个上面自带了无线射频通讯模块,也就是说支持定位

网友:
这种就只要电芯就好了,淘宝买保护板吧。

网友:
jcss已经出门

网友B:
这得到四婚的时候才好搞明白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得到四婚的时候才好搞明白

应该是可以找个JC姐姐相处的机会

网友:
这个好像有定位,充好电会不会有人敲门

网友:
站起来,不许跪!

我来论坛只三件事,水帖子、混家元、换工具!

网友:
估计不光是定位,还能远程开关电源,保护和其他功能估计都集成在单片机里。还是直接买块傻保护板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相信我,你换保护板得了,万一真的上门来,你说不清的,要去掉就得去彻底点,应该是跟那块信号的板子,跟这 ...

有定位模块

网友:
闲鱼 铁塔解锁。25元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