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UT61E加背光和休眠功能

楼主(2023-12-10):
最近工作不忙,闲来无事从QQ群下载了UT61E改背光的pcb文件和程序,板子打好了一个多月了,今天休息,终于改好了,非常感谢分享文件的作者;
第一次在数码之家发帖,发的不好请大家见谅,下面上图片

楼主:
板子焊接好后开始下载程序,由于本人没有下载器,所以用开发板给单片机下载程序

楼主:
抬起芯片引脚,这步操作很简单,不需要把整个芯片都拆下来,用一段很细的漆包线绕过引脚穿过去,热风枪加热,焊锡融化的时候,轻轻一拽,引脚就抬起来了,见下图

网友A:
改这个还要刷机??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改造过程详细说明一下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这个还要刷机??

嗯,他这个设计的挺好的,没有额外加按键,就利用万用表上原有的按键,用一个单片机进行按键扫描检测

楼主:
引用 网友B:
建议楼主把改造过程详细说明一下

我也是在论坛里看到的资料,然后按照上面的说明改的

楼主:
由于抬起的引脚比较脆弱,下一步最好使用0.2的漆包线与背光板连接,如果使用导线的话,导线的应力会拉扯引脚,引脚容易坏,见图片,我使用很软的热缩管做的绝缘,并打704固定,导线的另一头焊接在背光板的AOFF焊点上

网友:
有链接吗?看看去

楼主:
背光板上要先焊接四根杜邦线15cm,将背光板与屏幕的反光板组装好最好用一段5毫米长的双面胶固定一下,千万不要粘多了,然后再把背光板上有器件的地方,贴上一层绝缘胶带,防止与万用表电路板器件接触(背光板上有四个圆孔,那是按键孔,不能遮挡),把线从万用表的圆孔穿过去,然后再组装万用表电路板,不盖后盖通电,在直流电压档下,先测试一下,四个按键是否均有按键声,如果有再断电焊接四个焊点

网友:
这个改法看起来舒服,比较符合强迫症者,改天找个时间我也改改去。

网友C:
这几天刚好收到网友寄过来的一台61E,看起来是一样的改装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几天刚好收到网友寄过来的一台61E,看起来是一样的改装

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作者发

网友:
这个功能挺好

网友C:
引用 楼主:
嗯,一样的,一模一样的,都是一个作者发

开发的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发的不错

嗯,开发的是挺好的,不知道是谁开发的,这人挺聪明的,开发者能现身不

网友:
都加上程序了,,,高大上

网友:
楼主给个改造链接,我也有一台UT61E,正好可以改装,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