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拆华为充电宝快充版AP09S

楼主(2023-12-10):
几年前买的华为充电宝快充版AP09S,最近几次使用发现容量下降很多,几乎不可用,于是拆开看看是不是电芯坏了。

充电宝正反两面和铭牌,注意电芯容量:5000mAh 7.4V/37Wh

用壁纸刀撬开铭牌露出6颗螺丝,拆掉螺丝拿掉挡板就可以推出电芯和主板

电池四个角用胶固定,其中一个脚让我给扯坏了

热敏电阻

主要芯片都在这一面,并且刷了防水胶,所以芯片型号完全看不见,主板日期2017/04/18。

这一面貌似没啥芯片,好多个MOS,还有一个大电感,倆电解电容,这一面没刷防水胶,奇怪。。。

测一下电池电压,空载分别是4.014和4.042,带载以后分别降到3.355和3.598,看起来电池真的不行了。两片电池电压不一样,再加上铭牌上写的是7.4V,因此可以确定是串联而不是并联,测量一下果真如此。

这是电池型号8164H35,长宽81*64mm,但是两片厚度实际上是12.57mm,而不是3.5mm。

最后惯例全家福,谢谢观赏!

EOF

网友A:
用了多久?电芯寿命不咋滴啊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了多久?电芯寿命不咋滴啊

应该是2018年,确实没用几年。

单独买电芯貌似没有合适的,查到站内一个交易帖,是不是可以买个AP09Q换上电芯啊

楼主:
坛友减10元 华为快充充电宝商务版AP09Q原价159现价49王中王论坛电宝第一卖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php ... amp;fromuid=3307898

网友:
做工真心不错啊

网友:
这个验证了快充需要升压,还要大电流。对串联锂电不友好。充电宝的未来堪忧啊。

网友:
软包电池就是硬伤,不耐用!!厂家设计寿命也只给3-5年。。

网友:
充电板可惜了,设计有缺陷

网友:
该淘汰了,换吧

网友:
做工比作坊好点儿有限~

网友:
引用 楼主:
坛友减10元 华为快充充电宝商务版AP09Q原价159现价49王中王论坛电宝第一卖家
https://www.mydigit.cn/forum ...

这个可以有,不过要是手上还有其他可以用的充电宝,我是不建议再入这个坑了,当初为了老婆方便,入了两三个充电宝,一年难得用一次

网友:
49王中王

网友:
华为也做充电宝吗

网友:
这个充电宝电路板做工还可以

网友:
这个电池还有防滚架,跌落测试比无保护的安全得多。
电池上印字64不就是电池厚度?

网友:
驱动板用料好,单片机加功率芯片,内置华为快充协议。

网友:
华为的产品做工不错,这尺寸的电芯单独配,不好找。

网友:
这结构、这做工看着舒服

就是不知哪家代工的
感谢分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