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谈谈万用表直流电压档的内阻

楼主(2023-12-10):
之前看到本坛一个高阻测量的帖子(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2667-2-1.html)发现好像有些坛友对万用表的内阻不是非常清楚。这点一般测量时不会对测量精度有明显影响,但对于有些情况还是需要注意的。帖子中有坛友反推出内阻,其实绝大多数手持表的内阻是不用推算的。下面简要分类介绍一下。
1不带前端电子开关方案的手动量程数字万用表dcv输入电阻为10MΩ。dcmv输入电阻具体设计不同可能为高阻也可能不是(10M等)
2带前端电子开关方案的手动量程数字万用表dcv输入电阻为*V 11.1111MΩ,*0V 10.101MΩ,*00V 10.010MΩ, 1000V 10.001MΩ。dcmv输入电阻具体设计不同可能为高阻也可能不是(10M等)
3自动量程数字万用表dcv输入电阻为*V 11.1111MΩ,*0V 10.101MΩ,*00V 10.010MΩ, 1000V 10.001MΩ。dcmv输入电阻具体设计不同可能为高阻也可能不是(10M等)
4 acv和acmv需依据输入电路设计而定,如果前端是交流耦合,那么直流电阻是高阻,交流阻抗视频率而定。如果是前端直流耦合那么参考前面的直流电阻。
举个例子

这个差异的根本原因在于分压电阻。
一种是9M/900k/90k/9k/1k串联在一起,中间抽头分压。
一种是10M和1.1111M/101.01k/10.010k/1.0001k分别串联分压。

网友:
高手科普,进来学习一下,辛苦了

网友A:
原来DCV的内阻: 各量程的内阻还不一样呀。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网友:
我用的UT61E+写的是大于10M

网友:
我了解到这个内阻,还是从UT33A学到的

http://bbs.eeworld.com.cn/thread-610552-1-1.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原来DCV的内阻: 各量程的内阻还不一样呀。我一直以为是一样的。

有的各量程一样,有的不一样

网友B:
9M  900K  90K  9K  1K。。。。。基本都是手动量程的表,这种基本所有量程内阻都是10M=9M+900K+90K+9K+1K
而10M,1.111M,101.01K,10.01K,1.0001K。。。。这种都是自动量程的,比如1.111M/(10M+1.111M)是X1V量程的分压。10M+1.111M,就是此量程下的内阻,101.01K/(10M+101.01K)就是X10V挡分压,10M+101.01K就是这个量程的内阻。

楼主:
引用 网友B:
9M  900K  90K  9K  1K。。。。。基本都是手动量程的表,这种基本所有量程内阻都是10M=9M+900K+90K+9K+1K
...

现在手动量程的表也有不少是和自动量程一样的输入电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