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件GS108E V3 VLAN单线设置IPTV遇到播放卡顿问题解决

楼主(2023-12-10):
现在直播APP无法使用了;还好,电信的宽带直送IPTV,其是桥接模式,即IPTV口为单独接口,由于没有网线再接IPTV口了。只能使用网件GS108E,设置VLAN功能,来实现单线复传。这时不说设置过程,过程挺简单的,网上一搜好多。主要是,设置好联线后;网络一切正常,只是打开IPTV机顶盒时,小屏时播放一切正常,但切换到全屏时,就是卡顿,甚至黑屏无法播放,一直转圈。重新划分WLAN,更换接口,总之一切能想到的方法都用过,都无法解决。网上查找原因,也没有找到答案,网上的介绍都是设置光猫什么的,那都是大神的方法,没有光猫的超级密码,一切都是免谈。

最后想到,网络都通,应该不是硬件问题,还是交换机设置问题,最后终于解决,问题是要将交换机中的IGMP嗅测关闭才可。
以上对于大神们来说,可能都不是问题,但是网络上没有相关的介绍,所以将此问题简单叙述一下,希望能帮到有相同问题的网友。

网友:
IGMP嗅测影响多播?

网友:
谢谢分享经验!
这个要网络大神来解释是什么原因了!

网友:
谢谢分享 我用的16口的网件交换机,参考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