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乐器] 拆解维修KORG LP-180电钢琴琴键无反应/弹下去没声音故障

楼主(2023-12-10):
LP-180发售于2014年,有白色和黑色版本,该型号的目标是真实再现真实钢琴的声音和感觉,凭借“Natural Weighted Hammer Action(自然重量锤动)”给予了它真实的手感。

【维修方案】
若干组琴键弹触无声音,基本判断导电橡胶不良,解决方案按上中下分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上):
更换全部导电胶,一组约为30元,起码得买5组,约150元,这种方案是最快且效果最好的;
第二种(中):也就是本次采用的维修方案,导电橡胶上贴自粘导电胶布,网上可买到切好导电胶布小圆片(3mm),一共30元,但非常费工,88键每键2个点,176个再贴上。
第三种(下)
导电膏(或2B铅笔)涂抹,这种效果一般,短暂解决问题没多久又会再现。

【结论】
拆解太麻烦,主要是螺丝多,琴又重,尤其是排线附近的防拆设计结构,经不起反复拆装。不建议考虑第二或第三种维修方案。

【拆解】

螺丝黑色(长),黑色(短),银色,基本上是按圈分部,清晰简单,拆下后不必担心搞混;

喇叭那一圈的螺丝其实可以不用拆的,

拆下后螺丝基本可以混放,类型就三类

底壳螺丝拆完后,注意这里还有个L型盖子的小仓,里面有排线

取排线时一定要小心,厂家有个防拆设计,取下时稍不注意就会挂断,建议自行保护好这个头

一定要注意这里

背面朝上把底壳螺丝去掉后,就可以翻一个面,把面板去掉了

之后逐组拆掉按键,螺丝+塑料卡扣结构

即便是机械重锤的电钢,其实同样采用导电胶
底下乳白色的就是机械锤,涂满了润滑油,

灰色,两个圆圈那玩意就是导电胶条了,建议直接更换,我采用的是贴导3mm电胶布的方案,贴了一组就后悔了,太非工时了。

去掉导电胶后就是触点,原理本质上和遥控器差不多,一个琴键两个触点,说白了就两种力度,虽然有接近真钢的重锤手感,但对力度的理解你通过这玩意是学不到的,
所以真的想学习钢琴,建议还是上真钢,这玩意只适合视唱练耳用

弹奏不响,按下无声,大部分就是这个导电胶条出了问题,维修方案前文三种,自己动手的话强烈建议直接换整个导电胶条。
本次采用的是贴导电胶布(3mm直径)

开始贴胶布了。。。88键每键2个点,176个再贴上,一分钟能贴好一个点算快的

最后一个导电胶条贴完

清洗琴键晾干后装机,问题解决

网友A:
胶贴得牢吗?
我用过铝贴膜没多久掉落的情况。这个胶粘得牢的话,下次用这个来折腾一下。

网友:
高手,我有台YAMAHA psr 530
屏幕碎了,怎么能买到配件,
淘宝,闲鱼都搜了,没有卖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胶贴得牢吗?
我用过铝贴膜没多久掉落的情况。这个胶粘得牢的话,下次用这个来折腾一下。 ...

看使用需求。如果是弹奏,直接换导电胶。如果是视唱练耳,贴这玩意够用了。

网友:
这种电钢琴拆卸是特别麻烦的。我侄女有一台卡西欧CT-670,因年代久远,有几个键无声、音量变小和一侧喇叭无声问题,一直没修。就是因为拆卸太麻烦。

网友:
帖这个特别费时间

网友B:
之前修遥控器在论坛看到一个网友用胶水粘锡纸的,不适合大批量的处理,个别按键可以考虑

网友:
高手,键用久了,有些就会失去弹性。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之前修遥控器在论坛看到一个网友用胶水粘锡纸的,不适合大批量的处理,个别按键可以考虑 ...

大批量直接换整个导电胶比较好。

网友:
胶贴得牢吗?

网友:
这一波操作费时费力不少,楼主挺有耐心。

网友(2025-04-06):
我的是sp170s,不知道结构是否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