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拼夕夕买的3C电池可以做电动车电池吗?

楼主(2023-12-10):
我的新国标电动车1档瞬时加速电流9.9安不超10安,2档瞬时加速电流有17安,速度起来后就降下来了。

网友:
多个并联使用。可以啊

网友:
亿伟18650单个用还行,整体用故障率较高,做电池组几个月后会有那么一两节品质差的出现自放电,从而使整个电池组可用性大打折扣

网友:
质量达标肯定可以,不过要至少要3节以上并联

网友:
组2-3个给工具用还行,给电动车用还是算了吧,一致性、均衡不容易搞定,当然高手可以试试。

网友:
买大单体的好,小单体故障率高多了。

网友:
5并以上组电池,没有问题

网友:
电动车还是建议大单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