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OW18B万用表怎么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楼主(2023-12-10):
请教专家这个万用表怎么关闭自动关机功能!

网友A:
如果有外置存储器,可以修改rom里的相关参数

网友B:
这个比较难

网友:
开启蓝牙就可以禁用自动关机

网友:
我还想加这个功能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如果有外置存储器,可以修改rom里的相关参数

人家别的万用表都有关闭这个功能!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比较难

人家别的牌都有关闭这个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