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 拆修66W山货快充头和几个山货水果头

楼主(2023-12-10):
今年10月份侄儿高中同学的66W快充和水果头出问题了,让我帮忙修修。拿到手用磁铁过一下,我告诉他同学是山货,其中水果头不吸铁,波纹太大应该是高仿的山货。

1---
66W快充头,插脚吸铁,铁定山货。开盖的时候砸的方向错了,以为这边是盖,锤变形都没锤开,另外一边一下就锤开了。哈哈,锤反了。

主板USB插头脱焊了,重新补焊,就修好。

插脚也加锡补焊

配重

2----
插脚不吸铁,序列号比对不正确,波纹太大。认定是高仿山货水果头。

外壳被锤裂3处,问题也是补锡就好。装上就直接用AB胶粘,忘记拍照了。

3----
全兼容超级闪充 插脚吸铁,必定山货。这个充电头标识全是假的,直接就是10V 1.5A的输出。

同学说是好的,我磁铁一过,发现吸铁,告诉他是山货。随手插了一个5V的USB直插风扇,插上就是飞机要起飞的感觉。一侧电压,我去10V的。

最后给他标注了一下,他说不标注,这样谁要借充电头,就借给谁。。让他们换手机。。。^_^

4-----
插脚吸铁,铁定山货

5-----
真货摩尔飞水果头,插脚不吸铁,空载负债波纹小。

物美不会价廉的。

END

网友A:
山寨货你也敢用,不怕把手机烧了。

网友B:
山货标配——铁块。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开里面也有一块铁片

网友:
直接输出10v.的,可能是协议芯片或者反馈电路有问题了吧,要不不应该

网友:
电流有1安多就不错了

网友:
修了也不安全,这种电源拿来冲个电池或其他小东西

网友:
这东西安全第一

网友:
用这种充电头要小心仔细些为好

网友:
感觉配重块和220供电脚的距离有点近了。

网友:
山寨的就别用了不安全

网友:
楼主这招高,吸铁石先上,插头吸住了定为高仿,这样还可以测试配重铁块
我上次修一个电源,砸开后主板断了放弃,现在好多要慢慢撬开,不能用蛮力了

网友:
用这种充电头要小心

网友:
山寨无处不在。

网友:
这种充电头要小心

网友:
问题不大 炸了重新买个

网友:
只用原装头充电

楼主:
引用 网友A:
山寨货你也敢用,不怕把手机烧了。

是我侄儿同学的。他们又不知道。,,我是不敢用山货充电的,顶多用来带小风扇。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山货标配——铁块。

高仿水果头里面的铁块比普通山货铁块要重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有一个,拆开里面也有一块铁片

那大概率是山货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