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又双叒叕烧了,再拆山特UPS MT500,分析奇葩RS232接口电路设计

楼主(2023-12-10):
小盆友们大家好,论坛总算修好了,你们还记得我是谁吗

首先是题外话,我有3台黄鱼捡垃圾自己修好的山特电源MT500,不是同一批的,但是坏法一样,都是烧管。当年换了管子也没有多想,现在他又boom了。。。。
烧管就是瞬间电流大嘛,经过研究,机器采用全电子过载保护设计,步子迈的有点大啊,不小心就扯到蛋了吧,电子保护应对瞬间电流断开不及时,为了防止继续烧,找几个地方给他加上了古人的神奇保护器件。。保险丝。。。

借用坛友的背面接口外观图

这里两个洞洞刚刚好安装输入保险丝盒

接下来进入今天的内容。。。
既然拆了就想研究一下,发现这块电路有古古怪

是无源RS232转TTL隔离电路嘛。这个机器的RS232只有个别老古董电脑可以用。这电路还这么复杂。。。
熟悉的人应该都知道无源232不需要几个零件的,像下面这款电路,很多机顶盒都使用:

需要VCC供电,就加上7脚的取电电路就好了:

而我们见到的山特这个电路呢,怎么都是复杂出了一定的境界的

这好奇心上来了,好奇心驱使下,我打开某抄板专属EDA花了两个半的时间把这个电路研究了一下(很好用的喔,内置大量库,抄板用AD就麻烦了)

上图为抄下的原理图

看了下,我都无语了,电路设计者应该最初尝试过从7脚取正电(最高+12,一般认为+5-12之间),D032之后就有正电源了,这个电源还用来驱动RXD的光耦了。
但是串联一个二极管D033之后的电路不知道是闹哪样了。。。RTS一般通信也用不到啊。

然后设计者无视刚才提到那个正电源,不怕干扰通信从RXD脚上取负电,然后用一个祖传NE555芯片,构成一大堆的电荷泵电路,负电源翻转成了正电源,才给TX部分供电了。

TXD呢,是推挽输出电路,这么设计可能考虑这个232电缆比较长吧。
问题是用的两个光耦推挽,这倒是第一次见,老板一定不差钱,因为多的那一个光耦比常见两个推挽三极管还贵,贵很多。

结语:

其实如果外面是USB转TTL电平,就留下两个光耦,完全能正常用了。。。
CH340 都有很强的驱动能力点亮光耦,因为极性相反,还要加两PNP三极管,这样驱动能力更强了。
强迫症清理掉多余的零件,可以和老古董:232电平说再见了!

外部USB接口电路 参考设计:

Santek UPS维修系列:

修复山特MT500 UPS充电时吱吱叫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256280-1-1.html

山特Mt500 PRO UPS电源维修,开机长鸣红灯常亮故障
https://www.mydigit.cn/thread-194377-1-1.html

网友A:
当年为了 串口 + - 电压,又不想专门整一路负电压,只有是费尽心思各显神通。 现在太容易了,一颗芯片直接完事。

当然串口还是很神奇,手里有台老CISO交换机,用USB转串口线死活不工作,老爷机的串口接上立马服帖,估计电压不够吧。

网友:
分析的很透彻

网友B:
想起多年前维护电话程控交换机,电脑控制终端是用串口连接,有时需要把串口线拉到另外楼栋,然后就会被雷击或感应电把接口卡击坏,交换机的一张卡比电脑贵多了。所以就会在电脑与程控交换机之间的串口数据线上接一个隔离器,原理就是光电耦合器。

网友B:
@rush 建议把拆解也完善一下,补充外观/电路板细节等

网友:
厉害了,这个不少钱吧?

网友:
很高端的样子

网友:
好方法,希望能用得住

网友:
楼主胆大心细

楼主:
引用 网友A:
当年为了 串口 + - 电压,又不想专门整一路负电压,只有是费尽心思各显神通。 现在太容易了,一颗芯片直接 ...

我开始也是以为怎么样,最终还是得跑电路啊。有电路才知道为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rush 建议把拆解也完善一下,补充外观/电路板细节等

拆解早拆过了并已经发帖,不记得是不是在老站,唉这个老站为啥就是不能合并呢

网友:
又双叒叕烧了

网友:
下功夫了,图都绘出来了。

网友:
有时候大厂脑回路就是和别人不一样,就是喜欢怎么复杂怎么来。
话说山特这个机器虽然属于低端机型,但是还是挺皮实的,没那么爱烧啊。

网友:
这东西没图不好修

网友:
做工看着还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B:
想起多年前维护电话程控交换机,电脑控制终端是用串口连接,有时需要把串口线拉到另外楼栋,然后就会被雷击 ...

这么远的距离用232不太合适吧,我们一般会转成48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