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音] 处置手头电子垃圾,制作实木MP3小音箱

楼主(2023-12-10):
哪里有供给,哪里就有需求。第一次从淘宝买了电子垃圾后,一发而不可收,感觉什么都有用,什么都便宜,估计很堵人都有我这样的感觉,论坛里各位老哥手里也都有数量不菲的淘来的垃圾货吧。眼看着垃圾堆越来越大,总要动一动,处置一下。挑来挑去,现做个mp3小音箱试试水吧。

这种杰里的小板谁手里都有几个吧,贵的几块钱,便宜的几毛钱,几乎各个电子垃圾店铺都卖过,小喇叭也是现成的,电池随便找个就行。这个小板虽然便宜,但是它的FM效果还不错,比我的老德生强不少。东西都是现成的,只需要一个壳子就能组装起来了,废话不多说了,开整。

先试试整套东西能不能用。

还行,有个响儿。

建个模再看看怎么搞,开始的时候想做个正方体的,面板在前,喇叭在后,有点怪怪的。面板和喇叭还是居于一侧比较好,又觉得横版比竖版的好。就决定做第三个样式的。想过用3D打印,咱也没有光固化,FOM那个精度,还需要二次修才能用。还是做个木头的吧。

找到一块地板的废料,根据建模的结果生成G代码,剩下的就交给机器了。

开侧孔

加工出来就这样,下面的图钻了喇叭出声的孔,也做了一些按钮。

所有东西都怼进去,裁一块三合板做后盖,粘上去就OK了。最后各边再倒个角。

别看说的轻松,断断续续做了好几天,要是加上人力成本血亏无疑。

跟小孩放故事的机器放在一起比较,然而买来现成的机器没有超过十元的,自己做不知道要付出多少代价。反思一下,卖电子垃圾的没什么错,错在买的人贪心,无序购买造成了浪费。自己挖的坑自己填,接下来想想要处置什么垃圾,首先还是停下手,不要买了。

网友:
这是垃圾佬的宿命。没办法的

网友:
实木地板,壕无人性啊...

---------------------------------

网友:
这羡慕有机器

网友:
有雕刻机就是好玩啊

网友:
表面应该打点蜡

网友:
我在老家的垃圾堆里捡过半台这个机器,主板、喇叭和前脸都还在,并且还有一张4G的内存卡在上面,里面全是戏,大概是村里那个老头老太的吧,回来接了个18650上去,发现播放的时候会打嗝(就是唱着唱着卡一下),改成FM模式,搜台的时候吧,有时会重启,一开始觉得是电池不行(不能大电流放电 ,之前有个小蓝牙音箱也有类似的毛病,换了块手机电池进去好了),但反复换了好几个电池,包括直接拿5V的手机充电头来用都不行,故障依旧,只能判定要么是那虚焊了,要么就是固件出毛病了,最后把内存卡拆了,喇叭拆了,主板带机壳还有多半段的拉杆天线又给扔了。

网友A:
车床不用就真的浪费了,以后多加工一些玩物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车床不用就真的浪费了,以后多加工一些玩物吧!

车床已经吃灰多年,去年连电机都拆了。三轴小铣床已经可以覆盖大部分需要

网友:
家里有数控铣床,壕无人性啊

网友:
这是垃圾佬的宿命。没办法的!!!!

网友:
可惜床了。买块红木边角料来做就漂亮多了

网友:
有设备就得充分利用起来,这不做的很好啊,DIY享受的是制作乐趣,不能太计较成本。

网友:
能问下那么多圈细铜丝是干啥用的吗?天线?还加了个电容?

网友:
再精细些打磨打蜡抛光完美

网友:
木头用火烤一下做个碳化,或者刷一层清漆做个防腐

网友:
有雕就是任性

网友:
还有无线充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