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谁告诉我一下,这几十块钱的电焊机能用吗?

楼主(2023-12-10):
如题,家用,工作量不大。

网友:
你要永远相信一点,一份价格一分货,低价的前提是减配、减配、减配,这个价不如加一点换大牌子的

网友:
一分钱一分货,看你用在哪了。这种东西就是玩具级别,寿命也短,买个玩玩无所谓,想干正经事就算了

网友:
我买了个,偶尔用下还行。

网友:
焊不了就当拆机玩

网友:
小焊条干点小活

网友:
有些东西差点不要紧,工具不能差

网友:
一年能用上2到3回,而且都是小活就是点几点,那就下手不要犹豫
如果两年还用不到2回那就算了

网友:
一百多能买个大的二手的吧,这东西就把线贵。

网友:
大件容易坏,小件容易焊穿。
新手不会用,老手不会买。

新手建议 自保焊,老手直接就买350或者400多板焊机了。

网友:
感觉最低也得上350的起码能用大焊条,连续呲几根也没事,太小的连续搞几根估计就嗝屁了,小的不能连续工作时间太长。

网友:
不能大电流连续工作,工作量一大一下就隔屁了,只能用细焊条

网友:
有地方存放的话,可以买。

网友:
你要永远相信一点,一份价格一分货

网友:
应该是能用不耐用

网友:
家用,能用,我也有一台。

网友:
能焊,就是电弧点火累得很

网友:
偶尔用下还行

网友:
不长用就别购了~要购,工具还是选好点的

网友:
我买了个瑞凌小钢炮,和这个差不多,2.0-2.5焊条,焊了几个防盗窗,可以用!起弧还行!目前没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