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拆修舒氏S301-F液体加热器(调奶器)温度乱跳故障

楼主(2023-12-10):
这个壶修好好久了,由于前段时间论坛故障,编辑好的帖子就是发不出去,现在重发,维修的具体细节都忘记了。但是没关系,看我怎么样根据图片给你瞎编:
先介绍一下具体情况,这个壶是同事的,他几个月前刚生了二胎,作为爸爸,他也就揽下了半夜起床冲牛奶的活。但是广东这边给小baby冲牛奶的热水有一个讲究(还是全国都有这个讲究我也搞不懂),就是必须用烧开以后䁁凉的温水,不能用烧开的热水兑冷白开,所以他每晚起床烧开水以后还得等水䁁凉。因此他买了这个壶,主要看中了它的一个功能:睡觉前把水温设定在50度,它就会自动把水煮沸,然后等水自然冷却到50度后一直保持。这样半夜起床就可以立马冲奶了。

先来看看这个壶的样子,整体外观

壶拿出来

底座上的功能按键

底座底部

铭牌

壶主描述这个壶的故障是温度乱跳,水煮不开。上电试机,果然有问题,不放壶它也显示温度,还乱跳。(PS:左边2位数码管显示的是设定温度,右边2位数码管显示的是实际温度)

打螺丝,80块的公版电动螺丝刀出场,这螺丝刀还不错,扭力可调,1档很轻,打这种螺丝都打不下来,要切到2档

底座拆开,可见和一般的养生壶差不多,分2块板,一块显示和控制,一块是功率部分,也是通过可控龟来调节

这半边先拿掉不管

来看这半边,这块板一眼看上去很像是阻容降压吧,黄黄的电容,22欧姆的电阻……,但人家可是正经的开关电源喔

背面

开关电源芯片AP8003,旁边还有个工字电感,这结构像是BUCK电路喔

查资料,关键字:固定5V,非隔离

下面开始找故障维修,先找到温度检测部分电路(红框内)

一眼就看出问题了,R8电阻烧了

画个简图说明R8的作用,水温探头(NTC)和R9组成一个电阻分压电路共同来分5V的电压,随着水温升高,NTC也就是上分压电阻的阻值越来越小,下分压电阻R9阻值不变,这就使得A点的电压随着水温升高而同比例升高,这个电压信号通过R8送给单片机,单片机就知道当前的水温了。而R8烧开路了,电压信号就不能送到单片机了,相当于这个引脚浮空了,所以单片机就放飞自我了,温度显示乱跳

电阻换掉

清洗干净

上电试机,不放壶已经不显示温度了,显示4条横线

烧壶水试试

实测温度99.5度

设定50度,等它自然冷却

待到温度低于50度时,它会启动加热

加热到55度以上时停止加热

好了,修好。再次拆开刷三防漆,刷2层

刷完后可控硅焊盘处的开槽被堵了,重新把它挖开,其实我也不知道应不应该挖开,到底是挖开爬电距离长还是封住爬电距离长?我想厂家出厂时也刷三防漆,也开槽,那我还是把它挖开吧。

好了,瞎编完毕,准备发表,要是这回再发不出去就不发了,可能是天意让我不要发这编帖子。

网友A:
养生壶换了个造型和名字,价格立马提升

网友:
我家当时是放在奶瓶里,奶瓶放在恒温壶里。

网友B:
三防漆刷上以后,下次修还要刮开吗?

网友:
缩小版小型养生壶

网友C:
通往MCU的1K电阻烧了,MCU还是好的,坚强的MCU。

网友D:
一眼就看出,是看丝印吗?

网友E:
R8烧毁的原因是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养生壶换了个造型和名字,价格立马提升

,母婴店还可以卖贵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三防漆刷上以后,下次修还要刮开吗?

再坏的时候估计他儿子都长大了,不用半夜冲奶喝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通往MCU的1K电阻烧了,MCU还是好的,坚强的MCU。

这路不是供电,只是单片机的一个IO口,电流应该不大,我也搞不懂为什么会烧电阻。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一眼就看出,是看丝印吗?

编的故事,不用太认真,

楼主:
引用 网友E:
R8烧毁的原因是什么

,好问题,我也搞不懂,按理说这里的电流灰常小,远远达不到烧坏电阻的程度,除非单片机这个IO口内部击穿对地,或者C1电容击穿对地,电流才有可能相对大些,但事实是它俩都是好的,那我就搞不懂了,只能怪电阻质量太差了。

网友F:
这故障点怎么找到的,楼主真是火眼金睛

楼主:
引用 网友F:
这故障点怎么找到的,楼主真是火眼金睛

故障现象是温度乱跳,就指向了温度检测电路,这电路没几个元件,少不了用放大镜看的,

网友:
我几年买的小米电热水壶有同样的功能,水烧开然后降到设定温度保温。

网友:
电阻质量不行吧。这地方也没什么高压

网友:
三防漆是绝缘漆么?

网友:
三防漆不是喷的吗?怎么刷的,还这么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