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惠普LJ1010激光机打印颜色淡,2元多维修成本完美修复。

楼主(2023-12-10):
之前已经确定是电源板问题,详见https://www.mydigit.cn/thread-426438-1-1.html,但是电源板哪里的问题我不太确定也没有人回复,由于机器已经20年了怀疑是电容问题,于是买了电解跟高压瓷片,本着先易后难的原则,先换了板上仅有的5个电解电容,然后机器就完美修复,效果非常好,维修成本仅1.5+0.65+0.18*3=2.69元
今天测了下换下来的5颗电容容量,没有esr表只能测量容量,假如万用表测量准确地情况下,有4个电容容量都比标称容量低,分别是高压39uf滤波电容测量容量36uf,3颗35v47uf电容其中2颗40f,1颗36uf,感觉这3颗小电容问题比较大,低压输出35V680uf电容测量容量724uf,比标称高,所以有可能只用换3颗小电容就能解决问题。

万用表精度应该还可以,测剩下2个新买的1000uf黑金刚电容1颗就是1000uf、1颗1001uf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成就感不是花大钱买新的就能带来的

网友B:
换一个就试试,也许可以省下四个电容。

楼主: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就试试,也许可以省下四个电容。

板拆装费事,就5个电容肯定一次全换了

网友:
不错相当完美

网友:
引用 网友B:
换一个就试试,也许可以省下四个电容。

拆装一次不容易,全换省心

网友:
不错不错,涨知识了,我打印机定影膜坏了,今天拆了一地零件,等定影膜来了,装的时候拍照片发个贴子,让大家指点一下。

网友C:
瓷片电容也全换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瓷片电容也全换了?

瓷片没换,只换了5个电解

网友:
ESR表,你值得拥有!

楼主:
引用 网友A:
谢谢分享,这种成就感不是花大钱买新的就能带来的

实践分享吧,希望能帮助有同样问题的人,感觉打印机的维修资料很少,问了就是让换,各种换,换硒鼓、换电源板等等,包括专业维修的他们也是换

网友D:
没见过这种问题 还有这么奇怪的现象?
我刚好有个朋友的联想打印机也是换了硒鼓和鼓芯还是不清晰 改天去搬回来给他换掉试试

楼主:
引用 网友D:
没见过这种问题 还有这么奇怪的现象?
我刚好有个朋友的联想打印机也是换了硒鼓和鼓芯还是不清晰 改天去搬 ...

只能说咱们见的少,专业的一眼就能看出来,看链接那个帖子,换完进纸组件打印正常,我拿着打印出来的测试页让一个专业师傅看,我感觉挺不错,师傅说你感觉可以,已我的眼光看不行,颜色偏淡,我问他哪里的问题,他说高压板不行了,我肯定不想再花钱换高压板就走了,后来就在想这个问题,确定是高压板问题依据有几点,首先我回来清洗了激光器跟高压触点,结果一样,然后换了一个原装的硒鼓,结果还一样,把这个硒鼓放如p入一个基本全新的1020plus颜色非常清,结合知乎上有个人的回复我确定就是高压板有问题

网友:
HP的1010和1020基本上是传家宝系列了。

网友:
单位的1010用了20多年了,中间只是换墨盒,一切正常,真耐用啊!

网友E:
电源板居然影响打印效果,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E:
电源板居然影响打印效果,学习了。

其实电源影响一切。叫你干活,钱没有,连饭都不给你吃饱,肯定要出问题。

网友F:
恭喜了,有个富士施乐也是浅,没有硒鼓更换,不知道具体原因。
不过,楼主这台,更换电容的地方是电源板,不是严格意义上的高压板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恭喜了,有个富士施乐也是浅,没有硒鼓更换,不知道具体原因。
不过,楼主这台,更换电容的地方是电源板, ...

有2个小的35v47uf的是高压板输入端的电容,高压倍压整流用的是高压瓷片电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