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设] 打印机定影辊油脂问题

楼主(2023-12-10):
M1005打印机定影膜破了,新买的定影膜,以前自己买过耐高温黄油:如下图,是耐280度的黄油。可以抹在热条上吗,还是必须买专用的。或者是买聚四氟乙烯润滑脂?

网友:
我知道这个地方要上油,没搞过,一般买定影膜的时候卖家会带的

网友:
问问卖家吧。

网友:
骨架是塑料的,用黄油再加上高温,不太好吧?应该是硅脂,买定影膜都配送的啊。

网友:
定影油不是黄油更不是硅脂,具体什么材质我也清楚,有导热跟润滑的作用,黄油应该能用能用多久就不知道了,硅脂不行,太黏了没有润滑行,涂上定影膜就转不动,买莱盛的定影膜里面带的有2包,没有了可以单独买,但是价格不便宜,一管好几十一般人一辈子也用不了那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