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Other] 金泰克S300拆了,是MLC么?是漏电王么?

楼主(2023-12-10):
金泰克S300拆了,是MLC么?是漏电王么?

网友:
不是mlc,但有可能是漏电王,这个跑圈跑满数据,放两个月再校验,能过就能用,过不了就是漏电王

网友:
这个盘存数据需要谨慎

网友:
这个颗粒是tlc的,建议测一下rdt后再开卡

网友A:
还真是  我捡个128g的mlc也是16制程  开完卡冷数据不到几个月电脑开不了机了  又要开卡那种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真是  我捡个128g的mlc也是16制程  开完卡冷数据不到几个月电脑开不了机了  又要开卡那种 ...

16nm  海力士 mlc颗粒也是放三个月以上数据出错

网友:
这个颗粒说实话不太好,谨慎使用多备份吧

网友:
刚量产成功S300

网友:
海力士第三方不放心啊

网友:
SM2258XT工具还是比较齐全的

网友:
赶紧扔,就是它

网友:
这颗粒我开过,当冷数据盘放了几个月没用,重新读取很慢,这盘最好时不时通下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