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持表] 一台见证了特殊项目的Fluke 8024B

楼主(2023-12-10):
这台Fluke 8024B的上面的标签上有“PEACE PEARL”(和平珍珠)字样,猜测此万用表是80年代末PEACE PEARL(和平珍珠)项目使用,项目中止后,当时准备改造的歼8样机和包括此表在内的相关设备一并移交给了国内。

网友:
去美国留学的是两台 歼-8Ⅱ

网友:
这个表的象征意义真是重大啊,援助都是假的,只有自力更生才是自己的!~~

网友:
这是一块有故事的表 .....

网友:
校准时间,89年6月23日

网友:
古董,保管好了。

网友A:
什么项目,说来听听

楼主:
引用 网友A:
什么项目,说来听听

PEACE PEARL(和平珍珠)项目

网友:
这个是第一代数字万用表的演进款。Fluke 8020A 数字万用表在 1977 年引起了很大轰动。
这改变了福禄克的业务重点,使其从一家台式测试仪器制造商转变为手持式电气测试工具。8020 及其后代产品到 20 世纪 80 年代,这些产品的销量超过了 100 万台。

2004 年,Specialty Engineering, Inc. 总裁 Jack Nugent 和他的 8020A。

事实证明,这款封装于灰色小盒中的电子产品非常精确(达到读数的 0.25% +/- 1 位),由电池供电,轻便、可靠且耐用。如果说 8020 只是让编辑们印象深刻(《Electronics》杂志用六页文字对它进行了技术分析),那它引起更大轰动的是在真正重要的地方 - 现场。带有 LED 显示屏的竞争对手仪表,在仅仅使用了一天之后,需要整夜充电;而 8020 中的 9 伏电池则在测试中达到了 200 小时续航时间。其液晶显示屏设计用于优化可视性和响应,即使在低温下也是如此。

为了防止高压瞬变,8020 将金属氧化物压敏电阻夹与失效模式设计为开路的输入电阻器组合使用,以保护仪表及其操作员。这款小巧的灰色仪表拥有出色的性价比(169 美元),在市场上一炮打响。

在 8020A 于 1984 年退市之前,其销量超过了 25 万台。而到本世纪末,8020B 加上五款基于相同技术的新机型,总销量达到了 100 万台。

网友:
老表,,太古老了,,

网友:
这是古董啊。

网友:
百度了一下“和平珍珠”,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如果当年没有发生那个事件,也许历史真的会改变。这块表的历史纪念意义,真的远大于它的收藏价值,是一段历史的见证.

楼主:
这块万用表的意义和价值不在万用表本身,暂时不打算拆开清理。

网友B:
虽然当时送去美国的两架歼8II被拆了个底朝天,但还回来的飞机居然还保留了1553B数据总线没拆除,这就是最意外的惊喜了

网友:
成色不错的古董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虽然当时送去美国的两架歼8II被拆了个底朝天,但还回来的飞机居然还保留了1553B数据总线没拆除,这就是最意 ...

对啊,数据总线标准是系统的基础,没这个东西向哪个方向走都还摸不清楚,有这个东西基本就是摸着老美填空,能填多少取决于填空人的读题能力,当时老美认为我们落后、瞧不起我们,认为我们解读不了,结果...呵呵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C:
对啊,数据总线标准是系统的基础,没这个东西向哪个方向走都还摸不清楚,有这个东西基本就是摸着老美填空 ...

当时还闹了一个冷笑话,飞机送到美国,人家拆下零件,复装的时候,有两个相同零件对调装到另一架飞机上,就是死活装不上,当时美国还真瞧不上咱们,咱们的歼8II当时自已说是第三代,其实连美苏的二代机也达不到,其实歼8II不属于战斗机,只是拦截用的截击机,不划分几代,从这方面可以看出,当时我们确实很落后,美国有资格瞧不起咱,结果让我们有机会接触到1553B数据总线,这个连当时的苏联,英国,法国都没有的技术

网友:
引用 网友B:
当时还闹了一个冷笑话,飞机送到美国,人家拆下零件,复装的时候,有两个相同零件对调装到另一架飞机上, ...

歼八ii,你看造型嘛,应该就是用气动弥补发动机的结果,又细又长,目的就是截击,飞到空空导弹能打中高空侦察机的高度,发射完事就返航,这造型返航也快

网友:
原来还有这样一段历史

网友:
中美蜜月期,人家当时送给咱得黑鹰直升机,我们现在还不能完全仿制。据说就是因为当年这两架歼八,在老美的指导下,我们的飞机产业才开始认识到标准化工艺生产,真得感谢老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