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这种断针好修吗,雷克沙S35断了两个针脚,从哪买配件

楼主(2023-12-10):
雷克沙 S35 断了两个针脚,淘宝有这种针脚配件吗?

网友:
这种有必要配吗?当个2.0使用完了,何必那么麻烦
一般3.0的费了我就直接改成2.0的能用就行

网友:
淘宝上有类似的主控板,买个换!

网友:
找个其他3.0的公头拆开看看,应该能替换

网友:
找个大点的壳套进去,飞线到正常头

网友:
焊点那么大飞线也不是不可以

网友:
我有同板型的料板,需要可以联系我,免费送

网友:
飞线就行了

网友:
没什么是飞线解决不了的事情

网友:
很好修,换个USB插头就可以,但是这个盘子本身不贵,买配件+找人修好的成本比买个新的要贵了

网友:
飞线会不会达不到usb3.0的信号完整性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