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拆南京天宇钳形表

楼主(2023-12-10):
南京天宇钳形表用了九年多了,屏幕开始老化,拆了换个屏幕底膜看能不能弄好再战几年
已换好,没什么技术含量,就拍了两张图,换后看着舒服多了,凑和着用呗

网友:
这个是屏幕漏气了吧

网友:
底膜有推荐的吗?最好半透,可以自己加背光

网友A:
我用的是亚银标签纸,确实好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是亚银标签纸,确实好用!

亚银标签纸  谢谢分享~~~

网友:
九年 了,说明这表还可以。。

网友:
使用了这么久,质量不错,手头上有一个无显示的,不知道怎么修

网友B:
屏幕咋成这样 了啊,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网友:
这表还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屏幕咋成这样 了啊,第一次见到这样的

期待修复结果

楼主:
用了九年多,时间长屏幕老化了

网友C:
只是屏幕老化了?没有其他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C:
只是屏幕老化了?没有其他问题?

就屏幕老化,九年一直没出过问题

网友(2025-06-06):
看着挺好的,小元件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