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穿戴] 亏电的运动手环复活记

楼主(2023-12-10):
论坛又流畅了,发个贴庆祝一下。有个手环太长时间没用,触摸没反应,充电也没效果。抱着死马当活马医的想法,先是确定了一下触点的正负,然后用10块左右dd来的可调压模块,外接两根端子线,把电压调至5V后,接到手环的充电触点,手环没反应,充电模块的电流指示灯也不亮,反接手环触点,电流指示灯亮。后来试着把充电电流逐步调小,忽然看到恒流充电指示灯有闪烁,继续调小,变成恒亮,过了一会屏幕出现了点亮低提示,然后又黑屏了,估计是电量撑不到正常启动,折腾几次后,到快出现启动时,拿到原装充电座上,可以正常充了,然后就成功复活了。充电过程忘记照相了,补拍手环和充电座如下。

网友A: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好在还能充进去,要不然就麻烦了,这个东西一旦打开就不能防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方法不错值得借鉴,好在还能充进去,要不然就麻烦了,这个东西一旦打开就不能防水了 ...

看起来好像不好拆

网友B:
慢慢充,时间长了也一样有效果
我的小米2手环,时间长了也曾没电启动不了无法充电,后来插着充电一晚上,第二天就看到成功充电,好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慢慢充,时间长了也一样有效果
我的小米2手环,时间长了也曾没电启动不了无法充电,后来插着充电一晚上,第 ...

下次试试,

网友:
我的直接冲一晚上也能充满。

网友C:
如果电池低到一定程度,充再长时间也活不过来,我有好几个小米的,都这样。

网友(2024-01-26):
大概是不支持0V充电

网友:
同意楼上的看法,接上充电器让它慢慢充,就会自动开机的。我那台moto xt912就是这样子。

网友:
好办法,现在因为电池问题,充不上电的设备真多。

网友:
引用 网友C:
如果电池低到一定程度,充再长时间也活不过来,我有好几个小米的,都这样。 ...

我有个华为B3手环,开会发的,一直没用,结果电池坏了,后来免费送人了。

网友:
一直觉得手环没什么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