搞了一个玩客云,第一次接触,还不错

楼主(2023-12-10):
一到就刷了casaos,装了小雅 ,装了个青龙,不过有很多软件不支持32位了装不了,可能这个是太过时的产品,但对于我来说还是比较新鲜,第一次接触,第一次接触NAS,问一下大家有没有可以推荐的像这种价格便宜又好玩的

网友A:
现在这种还能会员速度下载文件吗?
原来的就这点价值了
还能刷其他系统倒是好玩
楼主出个教程,方便大家操作。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这种还能会员速度下载文件吗?
原来的就这点价值了
还能刷其他系统倒是好玩

还没有试过下载,就是装了两个alist,感觉还不错啊,主要是价格便宜,能玩这些就不错了

网友B:
买个s905的盒子cpu配置会高不少,但是百兆网口,千兆的产品难找,n1这种价格又没性价比

网友C:
如果只有百兆,确实实用性不强

网友D:
不是64位的怎么可能?

楼主:
引用 网友D:
不是64位的怎么可能?

确实不是64位,现在很多软件都装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如果只有百兆,确实实用性不强

只装了个小雅alist和alist,在看有没有更好的64位矿渣

楼主:
引用 网友B:
买个s905的盒子cpu配置会高不少,但是百兆网口,千兆的产品难找,n1这种价格又没性价比
...

是不是想说魔百盒,我看了下都要100多,后面可能会搞一个玩一下

网友:
早些年买了一个吃灰呢,密码忘了,不知道还有办法玩吗?

网友E:
玩过很多矿渣,也折腾了很多“黑”,最后还是回归白裙了。
现在有很多控制主板,全集成的那种,大小如显卡一样的。。当然还有更小的那种9*9的。感觉折腾起来比这些矿渣还要更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E:
玩过很多矿渣,也折腾了很多“黑”,最后还是回归白裙了。
现在有很多控制主板,全集成的那种,大小如显卡 ...

说下看看是些什么型号最好

网友:
引用 楼主:
说下看看是些什么型号最好

这个没什么好不好的说。。根据自己需要选择。最重要的是看荷包才对。。哈哈。。
那种小主板太多型号了。小黄鱼找吧。太多了。。

网友:
求详细教程及资料,

网友(2024-02-17):
玩过很多矿渣,也折腾了很多“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