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死马当活马医 电水壶干烧保护触点打磨修复

楼主(2023-12-10):
前天下午老妈用过“手动”保温档,然后水倒出来后忘记把开关关掉,到晚上听到有规律的嘀嗒声音,发现水壶一直在干烧。昨天早上起来烧水发现灯不亮了,也不加热。由于急着出门爬山,昨天晚上回来才有时间修。
三角螺丝 我有22合一,难度系数1

拆开壶底

拆下耦合器和干烧保护

触头表面明显氧化发黑,并且有烧蚀痕迹

砂纸打磨光亮

装好烧一壶

这个水壶已经用了好多年,前段时间刚换过开关,已经多次申请退休,都被我强制返岗

网友:
安全件不建议凑合。。。

网友:
水壶烧好水后最好不要放在座上。。

网友A:
我的也是维修多次,换过蒸汽开关和底部这个双簧触点的耦合器,蒸汽开关我都买了一盒,都不好用电流大,要不触点烧坏,要不过热塑料融了,压不开触点,不断开!没找到好用的蒸汽开关,链接线我都加粗重压端子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也是维修多次,换过蒸汽开关和底部这个双簧触点的耦合器,蒸汽开关我都买了一盒,都不好用电流大,要不 ...

开关塑料耐温不够,触点发热把塑料烫变形了,但这是表面问题,真实原因是水气长期腐蚀触点,导致触点氧化接触电阻变大,恶心循环。可以自己改成直接控制可控硅通断,再由可控硅控制大电流。

网友:
原因是使用环境潮湿。

触点接触电阻大,发热引起。打磨后镀层破坏,损坏更快。

另外胜利921万用表好用吗?

网友:
使用环境潮湿是出现此问题的关键,打磨是临时措施,更换新品是王道

网友B:
打磨镀银应该不错哈哈

网友:
耦合器也不贵,该换就换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打磨镀银应该不错哈哈

镀镍也不错。

网友:
怎么总是家属给找麻烦?不是老妈就是老爸,幸亏儿子们都是维修专家。

网友C:
你这个得换总成,反正也不算人工费,自己用的东西安全是排第一位的.

网友:
引用 网友C:
你这个得换总成,反正也不算人工费,自己用的东西安全是排第一位的. ...

这活越干越多哈

网友:
耦合器也不贵,该换就换吧,应急用几天还是可以

网友:
引用 楼主:
开关塑料耐温不够,触点发热把塑料烫变形了,但这是表面问题,真实原因是水气长期腐蚀触点,导致触点氧化 ...

这烧水壶一改成本有点高

网友:
这底座的塑料烧久也不安全,会导电。

网友D:
SAST先科音箱见得多,还是第一次见烧水壶。

网友:
这种电水壶大都是触点接触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D:
SAST先科音箱见得多,还是第一次见烧水壶。

这个牌子10多年前有不少电热水壶,也是个贴牌专家

网友:
触点打磨后镀层破坏,用不了多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