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动] 博世GO2拆机更换锂电池

楼主(2023-12-11):
手里有把GO2好久没用了,两年前有一次电池饿死,正负极引出用4056激活过一次,最近这段时间一直充不进电,也激活不了,感觉有点奇怪,于是拆开,发现电池漏液了,顺便更换锂电池!

狗2样貌

1

1

名牌标识

2

2

拆开头部,卡扣结构

3

3

拆下头部盖帽后里面的扭力结构

4

4

拆下扭力打滑铁片

5

5

6

6

充电口原来是micro usb口的,用type-转接板叠焊改了C口充电

7

7

卸下背面两颗盖帽螺丝

8

8

9

9

拿下尾部帽子,里面有两个铁片支撑

10

10

可以看到尾部结构

11

11

开关按钮和正反转按钮得先拆掉

12

12

13

13

再来可以从背后往前端顶出来

14

14

和外壳分离后

15

15

头部连接结构

16

16

这边有两个弹簧

18

18

控制板

19

19

20

20

先拆掉这里两个支撑弹簧

17

17

21

21

然后卡扣挑起来

22

22

分离开来

23

23

电机标签

24

24

惨不忍睹,电池都流口水了

25

25

26

26

27

27

28

28

尾部增加小板特写

29

29

30

30

电池有感温探头

31

31

正负极

32

32

33

33

以前也是换的索尼C6

34

34

找了颗拆机的C6,皮之前都破了给重新套了一下,内阻有点增大了,15点多,测了一下容量大概还有2700左右,凑活用没问题

35

35

正负极贴上青稞纸,然后点焊镍片

36

36

37

37

把控制板正负极焊上电池

38

38

39

39

贴上高温胶带做个绝缘

40

40

41

41

感温探头用高温胶带贴在电池上

42

42

按原路组装好

43

43

改了充电口,现在M口和C口都可以用,分别测一下充电

44

44

先用M口充电线

45

45

充电电流正常

46

46

再用C口数据线充电

47

47

充电电流也OK

48

48

修复完成

49

49

END

网友:
竟然饿到漏液了

网友:
手艺很熟络,,,电池漏对主板是致命的

网友:
18650很少见到漏液

网友:
那两道口子补一下啊!

网友:
漏液的锂电少见

网友:
维修过一台2代,电池漏液,主板腐蚀,电机腐蚀。报废了。

网友:
一看就是打嘿搞来的。

网友:
锂电池漏液很少见

网友:
显眼的伤痕

网友:
我也买了个挨了一刀的螺丝刀 我记得100里面价格   一直在用  也没有改C口

网友:
电池漏液,还好没有腐蚀电路板

网友:
求生欲很强,挨了两刀都没伤筋骨。。。。。。

网友:
电池这么差啊

网友:
博世GO2的充电口不是TYPE-C的是个败笔。

网友:
狗2刀疤很会帅气,点焊机焊点很漂亮!!!

网友:
用索尼6 是不是有点浪费了,转速和力气很小啊,搞个容量型的5c的是不是就够用了,我弄了个三星的35e

网友:
给一代换过索尼电池,还在用,,,没点焊机,,用T12焊接的

网友:
前盖得撬开才行?不然好象拿不下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