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电] 维修TCL D43A810 电视背光闪一下即刻黑屏故障

楼主(2023-12-11):
维修TCL D43A810 电视

故障现象:屏幕背光闪一下即刻黑屏。
以为背光坏了,买了换上故障一样。检测发现电路板坏了。

拆背光

背光灯

背光驱动芯片。

背光反射板安装反了。。重拆倒转安装就好了。。注意需要刷干净灰尘。

最后检测编辑一下。

至此完毕。。

网友:
技术不错。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怎么不先用点灯仪测试一下灯条? 绕了一个大弯

网友:
通常都不知道芯片的工作参数,一般只能测对地电阻,芯片坏很是让人头痛。

网友:
家里的电视不会用,开机后全是象广告什么的,真心不知怎么用 ,搁那吃灰很多很多很多年了,不知还能不能开机。

网友A:
闪一下就黑用强光看下屏幕有没有图像就知道是不是背光问题了。

网友:
这玩意的LED背光是不是可以用一般的LED串一下先测试可以确定问题?
差点以为楼主背光白买了

网友:
这个电视就只有一块版?楼主应该把元件放到原为止拍照更好理解一些
不过技术好。灯条你是用主板带动的,看你万用表接了个LED的恒流器,能不能用这个测试灯管好坏?

网友:
这个是真维修级,

网友:
技术不错,能找到故障点!

网友:
看直播大片

网友:
还以为换背光就好了,原来根源在电路上

网友:
找到故障并解决不错了。

网友:
买个几十块的led测试仪,可以少走点弯路,拆屏换灯条是没办法

网友:
用指针表测驱动电压,有升压马上降下一般灯条问题,一点变化没有,驱动板问题,可以用拆下的旧灯条试一下驱动板。

网友:
我上次家里的tcl也挂了,不过故障比较明显,就是开不起来.换了电源板后原地复活

网友:
胆大心细,不错

网友:
引用 网友A:
闪一下就黑用强光看下屏幕有没有图像就知道是不是背光问题了。

多年前,修理过一次笔记本的黑屏故障 :有声音,强光下能看出屏幕内容。本来以为是背光坏了,就让他去找售后,随手调节了下屏幕亮度,居然恢复了——原来他自己不知道咋捣鼓的,把亮度调到最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