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水漫金山寺(一个水龙头导致的事故)

楼主(2023-12-11):
接情报。讲水龙头断了,导致水淹了整层楼。

找了个大师傅。(大师傅带了个好工具。这是錾子。)

继续

继续敲打

被大师傅折腾一圈后。。。。。。直接完犊子。再折腾下去,估计丝扣全完蛋。

楼层太高。换,基本要借个超级长楼梯。

果断,让大师傅退下。(自己慢慢掏,掏干净。)

楼主:
丝扣估计已经折腾,完犊子,三分之一了。

假组

还不错。

嗯嗯。

取断丝用到的工具1

螺丝起子

生料带

拧紧

开水

丢,漏水

拆了

一地的碎屑

重新安装

开水

完美,收工。

经过折腾,分析,以前的水龙头是锌合金,导致时间久远,直接粉化。。。。。。。断。

网友:
看这丝口像有问题了,到淘宝上看看,应该有对应的修复材料。

网友:
锌合金的功劳,这玩意儿上场就知道不是啥好东西

网友:
感觉锌合金做水龙头就是为了水漫金山。

网友:
那个取丝工具不错,

网友:
漂亮的包包,精良的工具。

网友:
生产锌合金的龙头应该拉出去枪毙

网友:
墙外那根PPR管不能晒太阳,时间长了会粉化了

网友:
锌合金代表质量差

网友A:
我宿舍阳台也是合金水龙头断。我是用锯片慢慢锯,快锯断了就用一字螺丝批凿。
后来几块钱买了一个反丝的专用工具,断口几分钟搞定

网友:
前几天厨房水龙头冷热管连角阀的软管时间长老化爆了,幸亏发现得早,要不。。。。。换时位置不好那个酸爽

网友:
楼主是法海吗

网友:
这个不能急,要慢慢来。

网友:
用锌合金水龙头断里面是迟早的事

网友:
接口突出来挺难看的。

网友:
锌合金又立奇功了,楼主请的大师傅也太水了点。

网友:
租房的锌合金水龙头就被我轻轻一扭就断了,花了60叫别人上门修好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宿舍阳台也是合金水龙头断。我是用锯片慢慢锯,快锯断了就用一字螺丝批凿。
后来几块钱买了一个反丝的专 ...

我是也用同样方法,有锯条与丝扣方向垂直锯,多锯几道沟,但不要伤及丝扣,再用改锥一点点扣

网友:
请的大师傅也太水了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