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压模块

楼主(2023-12-11):
原来是转正负电压的,在一定范围内似乎多少电压都能用

输入11v可以输出正负11v

带1k负载

网友:
多用途模块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

网友:
能否拆开它?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知道是不是隔离的

估计是隔离的,不隔离就拉去隔离

楼主:
你出100元,我给你拆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100元,我给你拆

我出100,M币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100元,我给你拆

一只真正的金钱龟。

网友B:
某宝上查了一下要30块,不便宜啊。

网友:
引用 楼主:
你出100元,我给你拆

要什么钱

快给鸟哥拆了解解闷

楼主:
引用 网友B:
某宝上查了一下要30块,不便宜啊。

不可能这么贵吧

网友C:
输入输出之间有阻值就不是隔离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输入输出之间有阻值就不是隔离的。

没测啊,不知道有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