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rduino] ESP32用什么方式烧录?

楼主(2023-12-11):
看到有坛友的帖子里提到了一个烧录工具,不了解ESP32,打算撸几片回来研究做个远程控制小水泵浇水的玩意,ESP32需要专门的烧录工具吗?需要的话这个月的免费打板就安排一下顺便把这板子给打了:

https://oshwhub.com/LittleOAndLi ... dHqxFLEgGUsqK2Wl16B

楼主:
还有ESP32和ESP8266有什么区别?貌似8266还便宜点,是不是用8266就够了呢?
https://oshwhub.com/LittleOAndLittleQ/esp8266-shao-lu-jia

网友A:
ESP32、ESP8266  常用、开源,又方便的
一种方式 esptool  + python,在命令行执行
    如
                    esptool --chip esp8266 --port COM4 --baud 921600  --before default_reset --after hard_reset write_flash 0x0  <bin_file_path>

另一种方式,arduino  IDE界面,直接选择开发板、对应的串口,再点击“上传”(右箭头的工具按钮),即编译、下载bin文件

进阶,可以做 OTA、HTTP UPDATE,等

网友:
引用 楼主:
还有ESP32和ESP8266有什么区别?貌似8266还便宜点,是不是用8266就够了呢?
https://oshwhub.com/LittleOAn ...

一般对比,可以认为ESP32是ESP8266的升级 ,但ESP32有蓝牙。

是否够用,看自己的开发环境。

楼主:
引用 网友A:
ESP32、ESP8266  常用、开源,又方便的
一种方式 esptool  + python,在命令行执行
另一种方式,arduino  I ...

假如ESP8266小板买到手,手上没有任何烧录工具,可以直接用软件烧录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假如ESP8266小板买到手,手上没有任何烧录工具,可以直接用软件烧录吗?

看你发的是ESP32的烧录架,ESP8266模块不直接兼容。

如ESP8266的ESP-12,
1、要GPIO15接10k对地、CH-PC接10K对3.3v,
2、然后GPIO0接地、正确连接TX、RX、3.3v、GND,RESET(RST对地一下,或重新上电,都可以RESET),
3、然后在电脑使用对应的串口就下载bin

入门,建议使用Arduino + ESP8266 for Arduino/ ESP32 for Arduino

      看重原文,可以看这两个链接(英文的),但容易看懂,几个步骤就安装好开发环境
https://github.com/esp8266/Arduino
https://docs.espressif.com/proje ... est/installing.html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看你发的是ESP32的烧录架,ESP8266模块不直接兼容。

如ESP8266的ESP-12,

明白了,应该还是需要一个ch340之类的编程器提供串口通讯功能,不然没办法直接和电脑连,看来还是有必要搞一块这种烧录架

网友:
引用 楼主:
明白了,应该还是需要一个ch340之类的编程器提供串口通讯功能,不然没办法直接和电脑连,看来还是有必要 ...

是的,其它USB-TTL转接,也可以,CH340便宜好用。
偶前不久,也发过烧录架类似的立创project,兼容了 ESP32-CAM、ESP-12。——因为模块很多类型,直接的烧录架要做到全兼容,得很大的板。所以,按自己常用,做烧录架。

网友:
esp直接ttl就可以烧写了。

网友:
用USB转TTL串口线就可以烧录原始固件。
平时开发最好用WIFI来更新用户固件,防止手滑短路烧坏模块。

网友:
Z猪小呆玩得花

网友:
装傻充愣 还得是你猪小呆

网友:
Arduino就可以了,代码就从网上撸其他大佬的,方便简单

网友:
引用 楼主:
假如ESP8266小板买到手,手上没有任何烧录工具,可以直接用软件烧录吗?

建议买ESP8266 Mini D1
自带USB接口,插上电脑,直接用arduino,一键烧录。

网友:
刷单片机  除了2块钱的TTL线  我不会想到其它东西

网友:
不需要专门的,反正你做板都得带上usb转串口。
要是图方便,图上那板子可不好焊,建议买成品

网友:
我感觉兼容性最好的烧录工具是esptool,我烧写micropython固件时,用其他的烧录工具偶尔会不正常,但是用esptool一直都不错。

esp8266端口少,功能弱,但是便宜
esp32端口多,功能强大,但是贵
同单片机类似,根据需要选择合适的

网友:
用esp8266 ,比esp32c3  s3 稳定,  ESP8266 Mini D1这板不错 小巧

网友:
能用esp32给esp32刷程序 。实现个离线编程器,免电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