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源] 雅迪充电器艰难维修

楼主(2023-12-11):
维修这个充电器废了点功夫。。

西普尔代工的,否则我都建议他放弃治疗了

输出电容莫名爆汁,喷了上盖一脸

手里没有合适的电容,直接换个耐压100V,容量低点的

还好确认了一下,正负极装反了

后面问题来了,测试还是不正常,输出电压居然高达130V左右?
原来这就是电容爆汁的真正原因,于是乎,一顿乱查。。
包括431三极管都换了,故障依旧,最后想下,这个绕线变压器松动,是否就是这个原因?
一拆,问题找到了,变压器断路两处

其中一处还是断在内部,用手摁住才通路

一场辣眼操作开始,接好断路处后,用502固定死变压器断路处,起到稳住效果

重新通电,电压恢复

装好外壳,在测试,电压正常了

喜提一顿饭。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开关电源之类的要是保险没烧,低压部分故障还敢试试水,但凡烧保险就不敢下手了,受不了修完了插电那一瞬间

网友:
内部断线,这得拆开焊接或者重新绕线,502不管用

网友:
估计是次级供电绕组断了导致次级控制电路没电不工作引起的电压失控?

网友:
我那个上次准备改可调,发现也是输出130左右,爆了我两个电容了,不知道是不是也是这个问题

网友:
哈哈,恭喜修复

楼主: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开关电源之类的要是保险没烧,低压部分故障还敢试试水,但凡烧保险就不敢下手了,受不了修完了 ...

这个还是低功率了,我习惯串个60W灯泡保险,上次加湿器就是偷懒没把灯泡保险带过来在通电,直接炸了跳闸。
现在手里一个大功率的台式机箱电源,串灯泡会闪,但是不一定是坏,也不敢直接接220V。

楼主:
感谢大神们的倾情指导,没有你们,我啥都不是哈哈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楼主好手艺,开关电源之类的要是保险没烧,低压部分故障还敢试试水,但凡烧保险就不敢下手了,受不了修完了 ...

保险起见,在220V输入串一个100W的灯泡,这样就不怕炸管了!

网友:
很多人都把充电器随车带着,长期颠簸容易坏。

网友:
502用不久,感觉上704还好用。

网友:
换个变压器,502固定的试过,无法控制后期使用环境,很快就摔开了。

网友:
这个充电器我也坏了一个。

网友:
断路确实头痛,遇到过共模电感断路的

网友:
线路用704硅胶固定一下比较好,再把变压器也固定一下最好

网友:
敢动变压器的都是大神………………

网友:
厉害,这种故障都找到

网友:
肯定是长期在车篮子上放着,长期颠簸导致断了·   我的一个爱玛的故障是用力拍一下就行,不拍不行~~~后来把焊点全部都补焊一轮。解决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