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仪] 整合光耦检测、电容放电,兼具元件检测功能的工具笔

楼主(2023-12-11):
一开始只是想做一个光耦检测。后来发现以前做的电容放电笔能不能也整合进去。防止小工具太多,到处丢,桌面也显得凌乱,整合在一起,用起来也方便。元件检测主要就是对TL431、NE555、UC3842 检测。可以检测贴片和直插,直插DIP8直通电源,贴片SO-8通过按钮开关控制是否得电。一般涉及测光耦,都是因为在修开关电源,正好3842在开关电源中用的也比较多,就想着也一起检测一下,所以才有了这个想法。不然只检测光耦,555直接振荡就够了。又因为3842需要的工作电压较高,USB提供不了,又想着做个升压电路,也正好万能芯片(555)顺带检测一下。

左侧两根针是电容放电用的,此时USB不需接电

右侧四根针是检测光耦用的。

电容放电电阻我用了3.9K四个并联,这样功率分摊一下,三极管用的是13003,耐压足够

接入TL431后,右侧指示灯熄灭为正常

TL431检测思路是,没接TL431时,D1、D3、D4都亮,接入431后,由于稳压到2.5V,D3和D4压降不足以点亮,所以熄灭。但D1仍正常点亮。如果431短路,会造成D1也熄灭。

NE555构成了升压电路,如果能升压(5V,USB供电),一方面判定555芯片正常,此时D6点亮,(图中稳压管我换成了12V的),另一方面为后面的3842芯片提供18V左右的工作电压

UC3842构成一个简单的振荡电路,输出低频矩形波,R13和R14是控制占空比的,不然占空比太高,会造成LED一直亮。D9闪烁,说明3842已经振荡。同时,如果接入了光耦,D8也会闪烁。

这是电容放电的电路图,网上有很多种图,都能胜任工作。

这是NE555组成的升压电路仿真图

这是UC3842组成的振荡电路仿真图

这是最初做的电容放电,使用正常。

网友:
做个小批量,放版主那给大家用m币换

网友:
整合能力强

楼主:
需要的朋友可以下载,共同交流

链接:https://pan.baidu.com/s/1aNOzgRtHKe4ZB1gNGDx4EA
提取码:njzw

网友:
光耦用万用表也好检测吧

网友:
会设计电路的都是高手收藏加淘贴。

网友:
这个设计功能不错啊,仿制一个

网友:
成品很漂亮!

是不是。。。。还可以烤个肉串吃吃

网友:
这就是叫集成电路了。哈哈哈

网友A:
不错挺实用的,板子放电的位置最好套个透明热缩管~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错挺实用的,板子放电的位置最好套个透明热缩管~

好主意,我回家就给它套上

网友:
单位上搞电器维修的必备,挺不错。

网友:
功能五合一了,做的不错。

网友:
厉害

小巧又复杂的感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