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 有两台2465 B的一台最近乱码!另外一台电源修好字符光标暗淡!

楼主(2023-12-11):
有两台2465 B的一台之前使用正常,最近出现乱码!另外一台电源坏掉之后修好字符光标暗淡!必须扭动按钮才会亮一点,但是光标一直看不清!求救各位大师是哪里的问题.

楼主:
符光标暗淡!必须扭动按钮才会亮一点

网友:
接触不良吧?

网友:
是不是高压漏电了,我之前有个2467就是高压接头那里不行了,有点漏电,整个屏幕都没东西了,直接拿电工胶带缠死就出图像了,机器毕竟快30年了,高压部分多多少少有点老化了

网友:
拆开后面看看,高压包那里密封的怎么样,后屁股那里的接线是否牢固。我修过一个这个显示的,就是这两个地方出问题了。
修的比较匆忙,那个机器怎么工作的都不知道。。就给人家修好,人家说了句好了,就继续干活了。

那台机子就是显示很淡,有时候开机就不显示。。。修的太快,也不是好事。。。

网友:
乌龟模块要坏了,应该是U950模块有故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