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空调风扇调压电阻顶部这个是什么 写着240KR1 C2202

楼主(2023-12-11):
明锐空调风扇不转了,手动空调。1.2.3档风扇接口处没有电压,拧到4档有电压。拆下调压电阻,电阻共4个脚。查着连风扇的那个脚与其他3个脚不通,试着把顶部那个元件短接,然后1234档全部正常了。
123脚的位置是万用表量出来的,不会错。红框内虚线是我猜着画的,我猜是1档经过R1 R2 R3共3个电阻,阻值最大。2档经过R2 R3阻值稍小。3档只经过R3,阻值更小。4档直连,不经过电阻。如果是这样,把R3短接后应该3档和4档阻值一样,风扇转速也是一样的,实际是3 4像平常一样,转速是有明显不同的。

所以我分析的应该不对,才有此疑问顶部那个元件是什么?起什么作用?上面写着240KR1 C2202

在车内短接后正常了。

拿回家短接好装回车里了,调速正常。

顶部这个元件是做什么的,短接会有什么后果?望各位大侠答疑解惑

网友:
胆子好大,汽车那么高级的设备都敢自己搞

网友:
应该是个温度保险?

网友:
没有见过呢

网友:
应该是温度保险丝,应急的短接就行,淘宝一元包邮,线下5元,我换过一次

网友:
艺高胆大,万能淘宝先找一下

网友:
6楼说的对,应该是温度保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