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家居] 大家说不锈钢台面不能用电磁炉于是我改造一下我的电磁炉(多图)

楼主(2023-12-11):
以前一直这样用电磁炉的,大概老式的电磁炉可以用,新式超薄型的不行,为了安全还是决定改造一下,拿家里一只铅笔,剪成4条棍子,插在电磁炉上,再拿个水龙头水封套上,马上升高几厘米,这样用应该很安全了。

网友:
实践证明,没有什么关系!

网友:
烧一壶开水,然后摸摸不锈钢板有没有变热。
完事。

网友:
别瞎信专家。
一般不锈钢台都会采用奥氏体不锈钢,哪怕是200系列的垃圾,即使在加工硬化后产生少了铁素体,都不足以产生足够涡流让你的电磁炉炸掉。

当然,你用430那种不锈钢铁的铁素体不锈钢就可以当我没说。

网友:
我的电磁炉也是用在不锈钢台面只敢使用几分钟平时还是用燃气灶和微波炉为主。

网友A:
电磁炉线圈的底下都有一层屏蔽吧?对下面的效应很低很低的,这个应该是个假科普。

网友:
我都放冰箱上用了快20年了,单位宿舍,一台老式单门冰箱,电磁炉就放这上面用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电磁炉线圈的底下都有一层屏蔽吧?对下面的效应很低很低的,这个应该是个假科普。 ...

我拆过的电磁炉比较多,很少有底壳带屏蔽板的,我遇到的两台都是九阳的超薄款,美的苏泊尔的没见过
我家格兰仕电磁炉一直在不锈钢板上用,一是老款比较厚,二是不锈钢磁铁不吸

网友:
看看长见识了

网友:
估计是不能用在金属台板上.

网友A:
引用 网友B:
我拆过的电磁炉比较多,很少有底壳带屏蔽板的,我遇到的两台都是九阳的超薄款,美的苏泊尔的没见过
我家格 ...

手头刚好有一个全铜的线圈:

不知道这种仅仅8根磁条的屏蔽效果怎么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手头刚好有一个全铜的线圈:

我说的不是指这种,是底壳内部有个直径与发热盘差不多的金属板。这种磁条每个加热盘都有的。

网友:
台面不发热就可以使用

网友:
抬高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楼主干脆测试下吧,就在电磁炉下面放一块金属板,看看加热盘对下面的金属板加热情况怎么样?

网友:
还真不知道这回事,我家的电磁炉一直都是放在不锈钢台板上用的,不过不是超薄型的,应该问题不大。

网友:
我家的电磁炉、微波炉、电烤箱等等,一直都是放在铁架子上一字摆开始用的,也没见啥

网友:
瞎科普    哪个电磁炉线盘后面不带屏蔽磁条的?   跟薄不薄没关系   只是因为地面贴近了影响内部散热超温了报错

网友:
手机上看到过修电磁炉的师傅把刚修好的电磁炉叠放在另一台好的电磁炉上面通电测试,之后发现下面的电磁炉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