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他] 拆一个无线充电宝WS-T58P

楼主(2023-12-11):
1W容量的,带无线充
外观看看

拆了看看

看看电池

内阻34,是不是有点高了?

网友A:
这个无线充电就那么几圈,是不是频率要老么高了啊

网友B:
卡扣好烦的。也鼓包了好像

网友:
居然还塞了个电解电容在里面

网友:
接口倒是挺齐全的。

网友:
一万毫安时的内阻34确实有点点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个无线充电就那么几圈,是不是频率要老么高了啊

没什么用,一般我都是有线充的
这个无线太慢

楼主:
引用 网友B:
卡扣好烦的。也鼓包了好像

应该没有鼓包
那是拆的时候把外皮拉鼓起来的

网友:
这种时间长了会不会鼓包啊?

网友:
无线太慢,喜欢用有线

网友:
上高铁给上么?

楼主:
好像说是2.7W的容量是上限
1W远远未到

网友:
无线还得是原配

网友:
这个无线充电不会快

网友:
无线充电有点鸡肋

网友:
电容是有点突兀了

网友:
估计这个无线的功率和效果都有点感人吧

网友:
充电速度慢

网友:
  无线会不会很热呀,好不容易才进来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什么用,一般我都是有线充的
这个无线太慢

万一尾插接触不良,手机无线充作为备用。汽车发电机转子,更有必要无线供电,避免滑环易损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