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综合] mos用作电路开关作用的时候可以在源漏极之间加一个电容吸收开关时的尖峰电压吗

楼主(2023-12-11):
我用mos给打气泵做开关的时候,断开气泵与电瓶连接线的时候火花四溅,然后mos就击穿了,用的两个irl3713并联,40v的耐压对于14V的工作环境应该够用的吧,我怀疑是不是断开电源线的时候摩擦接头造成的瞬时电压击穿mos,击穿后的mos短路电阻一个是一欧,另外一个是两欧

网友:
电机上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像那个开关电源的吸收电路一样不知道是不是可以

网友:
我不懂。期待高手

网友:
对于电机驱动来说,是很考量电路的

网友A:
自己测试一下么,不同的负载,参数又不一样.

楼主:
引用 网友A:
自己测试一下么,不同的负载,参数又不一样.

加了16V电容,电容发热,无法启动

网友:
IRL3713 NMOS 30V260A

简单点,点击并连续流二极管

网友:
你这个应该是拉弧了

网友B:
电机是感性,断开会引起很高的反峰电压。建议并联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

网友:
引用 网友B:
电机是感性,断开会引起很高的反峰电压。建议并联一个反向吸收二极管。

说得很有道理

网友:
在电机两端加个这种RCD电路,应该可以

网友:
电机两端要并联续流二极管

网友:
应该还需要增加对应的电路才行

网友:
14V的电压,电机的反峰电压应该远远高于40v了。

网友:
加电容,加反向二极管,参考有刷电钻的调速开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