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脑] 亚马逊kindle8(558)刷安卓系统

楼主(2023-12-11):
     亚马逊电子书部分机型可以刷安卓系统,就实用性来说有点费电、卡机及app稀少,对于想体验的人来说可以一试,只不过某宝一个刷机包100多,我感觉不值得冒着变砖的风险去刷机!我这机子是白菜价收的,触摸屏失效自己修好了,随便折腾,刷机包也是B站大神免费破解免序列号无私奉献,本着刷机、越狱、编程、拆机、TTL的经验应该万无一失!

   教程开始:本教程只着重描述刷安卓的关键细节,其他的小白也可以做到,刷机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1、提前确定机型可否刷安卓,然后先越狱,教程书伴网有,超过规定版本的可以短接或TTL越狱,优先免拆机越狱,其次拆机短接,最后TTL(小白不建议)

     2、安装kual,越狱成功后这一步很简单,无需赘述,书伴网工具和教程都有。弹出kindle磁盘回到kindle界面(无需拔usb线),打开kual-Flash Android,如果kindle屏幕闪动并重启,进入Recovery模式就可以进行下一步了。这一步如果不进行后续的操作,无论你怎么启动永远会停留在Recovery模式,不是变砖!

    3、刷安卓,先安装fastboot驱动,kindle连接电脑,运行固件包中start.exe或fastboot.bat,打开设备管理器找到设备更新驱动,手动安装,按照图片指示一步一步来(出现Android device或ADB Interface都可以,选择),有的电脑系统会没有驱动或安装失败,那肯定是系统的问题,换台电脑就可以了(驱动安装成功是最关键点)

    4、接下来会出现fastboot刷机界面,先选择第5项:安装uboot,完成会提示按任意键关闭程序;再打开选第2项:初始化分区;最后选择第1项:转换/升级为安卓,运行期间进入Recovery界面不要触摸屏幕!

       至此教程结束,本机刷完无法安装app,机子虽然自带脸谱(Magic),但无法升级或安装为系统应用,其他机型可以随便安装,体验性不是很好!我找到安装方法会分享出来!

网友:
这是不是得准备一大堆工具?

网友:
感谢分享~~
二手的,是不是屏老化了?

网友:
哦 你不说我都忘记这个泡面神器了

网友:
我的559最近电池里面显示充电标志,插上充电器后正常使用,拔掉充电器后无法触摸。

不知道大神有没遇过这样的问题

=============================================================
昨天看了拆机贴,拆开发现电池没电压了,做了一个电池满血复活

网友:
如果通用性比较强,还值得研究一下。

网友:
相当安卓几呢,,,,,手机上看帖,没看到这信息

另,网络等等,正常么。。。。。在安卓内可使用ttl串口么

网友(2024-03-22):
这个能带得动么,运行不得卡得要死啊

网友(2024-09-29):
已经忘记这个泡面神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