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 精明鼠 NF-802G 寻线仪拆解

楼主(2023-12-11):
防伪标签有防撕下来的功能,撕下来 下面还有一层,就证明被拆过机了!用吹风吹了能撕下来。 这个灵敏度可调,千兆以及poe 都能带电识别,很好用236元。

网友:
认真发帖,好多图片。

网友A:
现在都需买支持长度测量,短路测量,断路测量,并且寻线的同时远端能测量通断的,谁还买这种

网友B:
这么多图 是庆祝坛子恢复顺畅了吗?
六百元的工程宝好用,能测网线所有状态 长度  再配合一个易之力巡线

网友: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需买支持长度测量,短路测量,断路测量,并且寻线的同时远端能测量通断的,谁还买这种 ...

推荐一下哪种的?

网友:
这种比较实用,我之前买了一个就是没有对线功能,寻线还是相当不错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图 是庆祝坛子恢复顺畅了吗?
六百元的工程宝好用,能测网线所有状态 长度  再配合一个易之力巡线 ...

网站真的是呲溜呲溜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么多图 是庆祝坛子恢复顺畅了吗?
六百元的工程宝好用,能测网线所有状态 长度  再配合一个易之力巡线 ...

对啊 图好多不想看了 啥牌的工程宝还能测网线的长度? 我买的测线仪能测水晶头掐的好不好 poe测试 别的就没啥功能了 还有个寻线仪 巡线 对线两个共能,工程宝用的跟充电宝差不多大小 便宜 连接摄像头然后用手机无线连接工程宝再调试摄像头

网友:
图片加些注释,上个精华吧

网友:
这个算高级货了吧,之前有几个最简单的那种测对线的,不小心没POE都烧了,后来买了个支持POE的,早知道再加点钱买这种带寻线的了

网友:
用料不错,良心产品,谢谢分享。

网友:
现在刷论坛太爽了,不用审核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现在都需买支持长度测量,短路测量,断路测量,并且寻线的同时远端能测量通断的,谁还买这种 ...

短路测量,断路测量 有的哦

网友:
不错,就是电池看得不舒服,嘻嘻

网友A:
引用 楼主:
短路测量,断路测量 有的哦

主要是断点长度呀,带屏幕的可以显示网线线芯长度哦

网友:
这个高级啊

网友:
这个用料饱满,做工不错,价格也不错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是断点长度呀,带屏幕的可以显示网线线芯长度哦

这个贵吧准确不?

网友:
比我那个好,我那带着好几陀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