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储] 西数移动硬盘MyPassport 4T拆修USB口

楼主(2023-12-11):
第一次在这里发贴,有点乱,不妥之处 望海涵
WD MY passport 4T 移动硬盘,USB3.0 用起来还可以。但最近遭遇不测
插上USB不识别, 好像USB口摇摇晃晃, 眼看着这4T数据要飞,舍不得,拆试试修
1.  任意没用的卡 + 一个小一字螺丝刀,插边翘 - 插卡,比较轻松就能拆下来。
2.  硬盘尾巴处用螺丝刀 轻轻翘起,拔出硬盘
3. 用6角T5 螺丝刀 拆 电路板,一共5颗螺丝。 千万别去撕其他贴的。
4. 轻轻摇电路板 (下面藏着一个B2B连接器) 拿下电路板。  有芯片ASM1151W ,据说可以破解。本次不讲。
5. 轻轻刮开 USB口两侧的GND, 加焊锡,接地再牢一些。靠近板中间一侧有电源线,别碰到哦。
6  显微镜下仔细看看接口有没有坏,接口脏了可以用无水酒精擦洗,一般我用棉签撕下来一点棉花沾酒精 镊子轻点擦干净。
    如果usb的PCB线翘可以再把USB的那几个引线再焊接了一下,用淘宝最尖的10块左右的超细尖头 数据线可以焊接,但要小心短路,GND焊不了热量不够。记的清晰助焊膏。
7  晾干重新组装,恢复。
8 这个USB口插上USB3.0的线 实际是有些晃的,如果不拔出来 长期扭来扭去数据线,数据口有可能就散架了。
   不太常上电的可以拔出来放置,用时再插。个人建议啊。

插上数据重现,手摸着硬盘能明显感觉到震动。 一定要放在平稳地方,工作时不要碰触。及时断开电。估计还能再战几年。

  第一次投稿 写的乱,见谅哈

网友A:
比较反感这种usb接口直接在盘体上的,接口坏了维修成本比较高!一旦硬盘坏了硬盘盒也就废了!还是之前的分体的好用!幸亏我之前屯了十几个H1还没用完

网友:
当年的斐讯H1,是好东西

网友B:
西数的micro usb 3.0 接口就是故障率超高。远不如非主流的mini usb 3.0 10pin稳固和耐用。
即使换成C型接口也合理一些。西数就是清理库存不换。

网友:
引用 网友A:
比较反感这种usb接口直接在盘体上的,接口坏了维修成本比较高!一旦硬盘坏了硬盘盒也就废了!还是之前的分 ...

传闻这种一体的是劣质盘或者返修盘做的,不知道具体真假,话说9.9包邮来一个H1呗...

网友:
这种接口很容易出问题。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西数的micro usb 3.0 接口就是故障率超高。远不如非主流的mini usb 3.0 10pin稳固和耐用。
即使换成C型接口 ...

mini usb 3.0 10pin这种接口还真没有见到过。。。

网友:
西数的质量还是不错的

网友:
西楼的接口都是焊接在硬盘上的

网友:
移电硬盘还自己买盒和盘体自己装的好,那个接口最容易坏分体的换个板就行,原厂(品牌)盘听讲是用返修或差体质盘体做的。

网友:
西数这公司纯靠收购扩充,资本营销,本身技术很少;经典的按颜色卖价也是它鼓捣的

网友:
这外壳看起来饱经风霜啊

网友:
看起来饱经风霜

网友:
引用 网友C:
mini usb 3.0 10pin这种接口还真没有见到过。。。

mini usb 3.0 10pin 外观和 mini usb 2.0 差不多,而且可以插入2.0的数据线,差别在于3.0母座内部多了一排触点。
当年C型接口没有推广之前,我看好这种向下兼容的mini接口,结果竟然被micro usb 3.0 这种有力学缺陷的赢了,推广micro 接口大公司也因此付出了返修率爆炸的代价

网友:
不喜欢这种接口,还是c口好用

网友:
看这外壳就知道这硬盘经历了多少风风雨雨。

网友:
修好能用就行

网友:
一体盘拆修,最好用防静电烙铁接地,避免芯片击穿。以前分体盘拆修容易些,万一接口脱落,可以修转接板,转接板坏了可以换。机械硬盘不能买叠瓦盘,写入寿命较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