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钟表] 康巴斯电波钟拆解

楼主(2023-12-11):
2023年12月11日中午

前几次修康巴斯电波表都是换CR2032电池就好了,没舍得大卸八块的拆解。这次发现换2032电池后还是不准,得,终于找到拆解得理由了。(这是啥心理呢?)

单独换纽扣电池的操作

卸掉3个螺丝,天线的上壳也才能卸下来

正面照

拿掉齿轮,两组线圈

这个部件是电路板控制齿轮的,不知道啥原理

3个牛屎,不知道具体的分工,(这次我就是擦洗了一下以为赃物的地方,盲焊了一下右边牛屎附近的3个有些高的焊点,似乎是与线圈有关系,但也没看清楚)

天线中间有个好像是个电容的元件
==================
处理后居然恢复正常了,歪打正着了吧,哈哈,开心。

网友:
还没有见过这么多牛粪的电路板。

网友:
这个是天线。

线圈

线圈

这个是光电对时器,就是时针光电管的线。

时针齿轮的光电孔

楼主:
有晶振的必定是管转动的芯片

网友:
引用 楼主:
有晶振的必定是管转动的芯片

是的,它秒针和时针是独立的系统,所有有两个晶体,两个牛屎分别负责。。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端的时钟

网友:
这个牛屎是不是单片机?毕竟要接收电波并解码并控制

网友:
收购站捡过两回,走时确实很准!夜里秒针停走。

网友:
我买过一个康巴斯的WiFi钟,没几天就故障了,退了

网友:
小时候拆钟表装回去都会多一两个小配件的,呵~~

网友:
商品房收不到电波。只好换成WiFi钟了。

网友:
看着板子还是不错的

网友:
这么高端的时钟

网友:
歪打正着了吧

网友:
没用过这么高档的时钟

网友:
这种电波钟少见

网友:
少一张全图

网友:
比较少见,看看维修结果

网友:
这玩意就是这样,我家的和你这个一样,没有指示灯,不知道是不对波还是收不到波,我也是拆了没发现问题,装上就好了。底下有一排接口,不知道能不能加零点指示灯之类的